【请教各位大神】福田风景的后刹车有点抱死是啥问题哦

楼主(2018-05-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刹车分泵有些卡回位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不是吧  分泵和 刹车片都换新了 所以觉得有点奇怪 难道分泵没装好?

锅不同心或者有偏磨问题,  用一段时间后再做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刹车鼓啊 也换了一对新的  要不我 左右对调一下看看?

当时为了年审 把分泵  刹车片 和刹车鼓都 ...

这种车的刹鼓 和轴之间的同心度就靠车轴上的一个凸肩来保证,  如果锅在加工的时候摩擦面和同心圆不是同步车出来的 那就会出现摩擦面相对的不同心,发热自然理所当然, 不过 用一段时间或者对调看看都能很容易的判断, 还有手刹线的调整 也会影响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打算看看手刹线 稍微拧松一点 我记得上次拧紧了一点点~~ 但是 按照手册上数那个 手刹棘轮的声音的话  ...

可以单独把右后轮调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调松  但是他好像是自动调整的  估计调松了还能弹回来  回头调松一点点试试看了  也只能如此了

你跑一段时间后把轮子顶起来转一转看是不是拖刹,如果是一边拖刹照烟版说的试试调松一下手刹。另外看看你的后面刹车油管软管是单独的还是两个轮共用一个。如果是单独的更换拖刹那边的刹车软管试试。因为橡胶软管内部发胀会造成回油不畅而拖刹。以前修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