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油烟机 维修 抽油烟机

楼主(2018-05-13):
客户一台油烟机    通电正常  显示屏有显示          6个触摸按键均无反应

拆开控制板   电压啥的   都正常

主控盒子  电压啥的  都完好

单独给触摸控制板的      各个控制线用镊子短接5V     油烟机工作均正常

照明呀   高速呀   低速呀    都正常

说明 问题在   控制板

现在问题:

6个弹簧   触摸都没反应
6根线都进到那个"触摸IC"里

触摸IC 被打磨

“执行IC”也被打磨    执行IC的信号 是从触摸IC过来的           执行IC输出的信号   给各个继电器

我单独给执行IC的输出信号 短接5V     油烟机动作!!!   一切正常

了不起就是触摸IC坏了      或者   执行 IC 坏了     但是不知型号

我怀疑 触摸IC坏了     现在不知道型号

求各位万能坛友   赐教!

网友A:
我碰到过是5VD电源不正常,分析一下是12V过来一个限流电阻到7805,这个限流电阻不好,拆掉它直接短接接好了。如果主控IC坏,可以找触摸IC自己改一下不行改按键。

网友B:
这破电路构造中国人自己设计,其实在油腻水蒸气脏手作用下很不好用,它不是抽油烟机主要部分,它坏掉买一套机械开关换上远比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是5VD电源不正常,分析一下是12V过来一个限流电阻到7805,这个限流电阻不好,拆掉它直接短接接好了 ...

各个控制线  改开关最保险耐用。    但是面板是玻璃的     没办法打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电路构造中国人自己设计,其实在油腻水蒸气脏手作用下很不好用,它不是抽油烟机主要部分,它坏掉买一套 ...

    以前我家的一个茶海  也是类似这种控制   玻璃面板。     用了3天就挂了。。  拆开 。 哎。。。 电路设计真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家的一个茶海  也是类似这种控制   玻璃面板。     用了3天就挂了。。  拆开 。 哎。 ...

给你提完整供修好它一个信息,山寨触摸开关电磁炉也许跟它用的是同一个芯片,去垃圾站找找这种废弃电磁炉看看。

网友C:
弃掉这个触摸板吧,看下主板,有些上面有三个继电器(快中快),找到12v电源,引线出来,用风扇开关代替。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在某宝找到同型号的或近似的,叫客服拍照确定下lC……知道后…买不买还是由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弃掉这个触摸板吧,看下主板,有些上面有三个继电器(快中快),找到12v电源,引线出来,用风扇开关代替。我 ...

玻璃面板    开关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某宝找到同型号的或近似的,叫客服拍照确定下lC……知道后…买不买还是由你

找了好一阵子。。   鱼龙混杂   各种样子。。 他们打磨了芯片  就是不让你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玻璃面板    开关不好弄啊

引线出来(12V电压安全)安装在抽油烟机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线出来(12V电压安全)安装在抽油烟机旁边。

我看到有一种带遥控的套装

网友:
换一下触摸弹簧连着的二极管,你会有惊喜,

网友:
我以前修过类似的玩意,触摸不行了其它功能正常,就换成机械开关好了,跳过触摸板。无非就是照明、快慢停三挡、电源开关这么几个功能。原来的触摸电路去掉,面板打孔放船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优缺点,老式的抽油烟机不都是机械开关,坏的还少吗?

机械开关比它强百倍,这种感应开关最不适合厨房电器使用,表面潮湿油污污染它就失灵了,还不如设计成微动开关的。

网友:
我遇见过触摸不行的,我用烟雾报警器板子改过。一有烟就开风机,但只有一个档。改后用户还说变高档了

楼主:
已经修好了。    我换了整个总成     某宝上     带控制盒    也就六七十块钱。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触摸控制的电磁炉,也是触摸经常失灵,失灵时触摸无反应,后来用示波器检查发现主控芯片送入触摸芯片的扫描脉冲没有,更换主控上的一个外接瓷片电容后有脉冲,触摸正常。供参考。

网友:
买个烟机遥控套装万能板,改一下很方便也更好用

网友:
电子开关不如机械开关·可靠,价格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