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弄了台松下磁带机回来

楼主(2018-05-13):
放了一下视频是不是断信号,声音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磁带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楼主:
图片怎么就让发一张

网友A:
L15吧?我也有一台

楼主:
哦哦,这机子电源温度有点高

网友B:
楼主想说什么“放了一下视频是不是断信号”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机子电源温度有点高

不仅仅电源温度高,主导轴驱动集成块温度也很高,不过驱动部分有温度保险,可以放心使用。j25、27以及f55、hd系列的电源部分温度低多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断信号”应该是“时不时断信号”之误。排除磁带质量问题就是磁鼓略有点脏,现在的电视机都有个自动蓝屏功能,输入信号稍差一点就拒绝显示,奶奶的常给人造成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说什么“放了一下视频是不是断信号”什么意思?

就是视频信号会不断蓝屏声音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带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5吧?我也有一台

是的l15录放一体就是缺遥控

网友:
L15机子不错!先清洁一下磁鼓等看看。遥控器是带数码扫描笔的,九十年代修过的机,质量很过硬。

网友:
l15的机器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15录放一体就是缺遥控

此型号的摇控器淘宝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