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的接法新旧书不同

楼主(2018-05-13):
旧电子书都强调:动片接公共地线,定片接磁性天线线圈L1的线端。
新书则说有箭头一端为动片,而有箭头一端通常是接L1。
这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感觉是颠覆了我长期的认知,很震撼,以为现代科技发达了,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现在来 ...

你可以拆开你的收音机看看就知道了,厂家是不会被误导的;
人体感应大是其他原因!

网友:
“有箭头的一边为动片”,这个说法牵强了,至少在我国的实践中显得牵强,我国画电路图的习惯是,可变电容的箭头朝右上方,而电路图中的地则是位于电路图的下方,所以大家看电路图,不管是单联的,还是多联的,也不管是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大部分都是非箭头的一边接地,而动片接地,基本上是一个共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正解!!  不管何种可变电容  一般动片都是接地的,

书上错了就错了,这是技术贴啊!!!

网友:
无论你的双联的介质是空气的还是薄膜的,也不管是动片接地还是定片接地;双联的接地端是共用一个接线端的,生产厂家已经为你使用者选好了;不由你使用者决定;厂家也不管书里怎么说的!所以在这里辩论书的对错都没意义;
(但一般来说都是动片接一起的)

网友C:
  书是没有错的,问题是你们 不知道,过去的是空气双联 ,现在用的是密封双联,

网友:
国家标准中没有查到可变电容器符号中,究竟哪是表示动片,哪是静片的说明。因此搂主所述“新、旧书”关于动片的说法均与现行国标不符。
在《怎样选用无线电元件》(1982年人民邮电版,84年印)一书中,对“如需标出动片时”将可变电容器符号其中的一条横杠改成弧形。不知现行国标中有此说否?待查  。 (刚刚查到,符合现行国标)

网友D:
新书有问题,有箭头的是定片。
你拿双联的看看是否箭头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书有问题,有箭头的是定片。
你拿双联的看看是否箭头连在一起

我都让新书搞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书有问题,有箭头的是定片。
你拿双联的看看是否箭头连在一起

虚线连在一起

网友D:
箭头端用虚线连在一起吗?
连在一起的是动片

网友:
不管书上怎么说,动片是连着外壳的,就应当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箭头端用虚线连在一起吗?
连在一起的是动片

那不是颠覆了过去的传统,变成动片接磁性天线线圈L1的线端,地线接公共地线了?

网友E:
把动的一端作为调谐,目的是减少人体感应而已。但是,旧书就是不说。

网友:
虚线仅表示这两个电容是同轴的,并不表示定片动片,动片接地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动的一端作为调谐,目的是减少人体感应而已。但是,旧书就是不说。

是这个道理,难怪现在一些原装收音机(包括德生)人体感应那么利害!

楼主:
但是这个解释害人致深呀!估计很多收音机厂家都着了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书是没有错的,问题是你们 不知道,过去的是空气双联 ,现在用的是密封双联,

这才是正解!!  不管何种可变电容  一般动片都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书是没有错的,问题是你们 不知道,过去的是空气双联 ,现在用的是密封双联,

怎么讲?如果箭头的一边是动片,那应该是接天线,与空气可变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F:
我告诉坛友,箭头表示的是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告诉坛友,箭头表示的是定片。

那就是书上写错了,我也这样认为,只有箭头表示的是定片,才能解释线路图和我们以前的认知:天定地动。

网友G:
1.箭头表示动片,这在许多书籍中已经说明了;
2.空气可变电容的动片轴和框架是不绝缘的,而静片与框架绝缘。由于电子管收音机问世早于晶体管收音机,而可变电容当初是为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电子管收音机的金属底盘是接地的,所以绝大多数是动片接地的连接方式。
3.薄膜可变电容虽然没有框架直接接地的问题,但由于用盘式旋钮直接调谐方式的晶体管收音机在选台时,人体易感应,所以应是动片接地,这在简易型再生直放晶体管收音机中特别重要。间接调谐结构虽然可变电容器对人体感应不敏感,但在收音机设计上约定俗成地还是绝大多数为动片接地的形式。
4.所以建议不管怎么设计,最好还是随大流顺应传统观念,将动片接地为好。

网友:
会不会是有些人觉得动片体积比较小,而一般情况不会直接捏住可变把柄收台,那根非金属拉线和塑料轮对感应电的传导可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1.箭头表示动片,这在许多书籍中已经说明了;
2.空气可变电容的动片轴和框架是不绝缘的,而静片与框架绝缘 ...

对。我就有强迫症倾向,即便定片接地和动片接地效果没什么差别,也还是觉得动片接了地舒服。

网友:
小型可变电容也是将可调螺丝那端接地,这样当调节可变电容时,可以减少人体感应现象

网友:
单联可变电容的符号是需要区分动片和定片的,不管是可变、半可变,T头或箭头侧是动片,双联及多联可变电容的符号是不区分定片和动片的,因为大部分的双联、多联可变电容的动片是公用端,在电路中的接法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解,故箭头不代表是不是定、动片

网友:
在多联可变电容中,如果动片不接地(公共端),动片的每一联都要相互绝缘,而且还要每一联都引一接线。
现在动片一接地就不需考虑绝缘,也不要每一联的引线。

网友:
一般动片都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是没有错的,问题是你们 不知道,过去的是空气双联 ,现在用的是密封双联,

错了就错了,怎么没有错???
这是技术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