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4管收音机做好了

楼主(2018-05-13):
这两天有闲暇做了个四管机,采用MG69-4电路,效果还不错,在我这里能收6、7个台。

楼主:
制作小结:
1、 输入输出变压器,选用0.35mmEI6-19铁芯,变压器绕制数据,输入:2000圈:800*2圈,线径0.07mm,输出:350*2圈:125圈,线径0.13mm,0.27mm。
2、磁棒180mm,28股丝包线绕75圈分2段绕制,配合290P可变电容器,输入7股漆包线7圈。
3、低放三极管我选用了手头的3AX81,BG3、BG4放大倍数为130,BG2放大倍数150。
4、高放管要选用FT高于30MHZ的管子,最好高于50MHZ,放大倍数在80-120之间最佳。

网友A:
高频阻流圈距磁棒的位置太近了,最好间隔3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阻流圈距磁棒的位置太近了,最好间隔3厘米。

   扼流圈的位置书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离磁棒也远越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和磁棒距离适中,它们之间要有耦合,不知哪个说法正确,原我想把扼流圈放在电位器旁边的位置,考虑到第二种说法,也就放到这个位置了,现在两者之间2.5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扼流圈的位置书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离磁棒也远越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和磁棒距离适中,它们之间要有耦 ...

做的很好,我选择的是67-4,等空下来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扼流圈的位置书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离磁棒也远越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和磁棒距离适中,它们之间要有耦 ...

扼流圈的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可以调整来复级电流来改变再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扼流圈的位置书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离磁棒也远越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和磁棒距离适中,它们之间要有耦 ...

按照书上的说法,接收低端再生的强弱,需要调整扼流圈的角度和远近,不知道你是否试过?

网友B:
做的很好,可惜手头没有锗晶体管

网友C:
做的很漂亮,不过太工整了反而少了点什么味道。外壳怎么弄的?传授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漂亮,不过太工整了反而少了点什么味道。外壳怎么弄的?传授一下嘛。

有机玻璃自己用502粘的,也是初次做,没有什么经验,面板上的孔网是吊顶用的铝合金边角料。我觉得用透明的有机玻璃不好看,死板不生动,改日用胶木板粘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好,可惜手头没有锗晶体管

用硅管的效果可能更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D:
      看着那“古老”的铁皮晶体三极管,思绪万千啊!60,70年代一枚晶体三极管要几毛钱到一块多,但那时一个人一顿饭钱才一毛多,也就是说买一枚晶体三极管要几顿饭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那“古老”的铁皮晶体三极管,思绪万千啊!60,70年代一枚晶体三极管要几毛钱到一块多,但那时一 ...

还有双连, 各种电阻电容..... 一个单管机估计要一个月的工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我选择的是67-4,等空下来再做。

期待看你的67-4制作。

网友:
做得很漂亮, 它的前级类似于636吧? 传个视频到优酷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看你的67-4制作。

谢谢,有时间一定会做的,不过现在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
18650x2声音一定很大了!

网友:
恭喜恭喜!扼流圈要是焊上单股铜线调整一下与磁棒的位置会有惊喜的,配合高端再生调到最佳时可以兼顾整个波段。

网友:
        自己绕变压器特别是输入变压器线细圈数多,比较辛苦,电源如果是18650,一节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我选择的是67-4,等空下来再做。

67-4优于其他电路

网友:
高频扼流圈与磁棒的距离,对灵敏度影响很大,应调整两者之间的角度和位置,使收音机在临界自激时固定下来,此时接收机收台最多。

网友:
第一次单管机失败,父亲手到病除。。。第一次成功是两级高放5管机,可以收到100多公里外的927Khz.。。

网友:
做得很好,老零件很养眼。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