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硬封DT830B工作表超长待机3000小时!五年不用换电池!

楼主(2018-05-13):
上图为本人手头的两种“类830B”数字万用表,外观虽然略有不同,但实际电路板
是可以通用的。研究了一下电路,加入基准,降低功耗,自动关机等功能以后,然
后就画出了电路板。然后就是数天的等待......

上图为打样回来的电路板,可以安装硬封ICL7106(芯片内没有蜂鸣功能),也可以安
装软封的7106(芯片内有蜂鸣功能),预留有基准LM385的安装位,有了自动关机功能,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关机了。
安装好各种阻容元件之后就开始了一些测试。和意料中的一样,耗电量明显降低,特
别是二极管档,原机830B待机功耗比较大,现在已经不到0.2mA了。

上图为二极管档位(此档待机电流最大)时的工作电流测试,约为185uA(含自动关机
电路的工作电流),芯片为网购的普通硬封ICL7106。就低功耗来说,这样的指标已
经够低了,没多大的必要性再去追求ICL7136了。

本人很喜欢那种双锂9V电池,容量特别大,这里假定用一只实际600mAh的这种双锂9V
电池给我的DT830供电,耗电量才185uA,3000小时的连续待机时间一点儿也不含糊。
假设平均每天使用一小时,理论上可以用8年!对于测量任务少的大多数用户来说,一
只最廉价的碳性电池就可以三到十年不用换电池了,
很多人都认为这种双锂9V电池不适合给数字万用表供电用,理由是其标称工作电压只
有7.2V,最低电压才6.0V左右。通常,当电池低至6.8V左右时数字万用表会提示电池
电压不足,而此时锂电池内还有较多的电量没有释放出来,实际上DT830B的低供电电
压的适应能力还是不错的。对此我们用手机充电器给这个830B供电测试了一下,为了
方便测试,DT830B外接了USB供电插头。

上图是正常电池供电时测量某电池电压的照片,这是在没有加基准的条件下测试的,
可以看到DT830B没有电池电量低的提示。

上图是改为USB供电时测量同一只电池的照片,实测充电器输出电压5.09V,830B居然
完全正常工作,可以看到DT830B有电池电量低的提示,测量结果基本无变化,只是测
量结果偶有跳动,可能是开关电源或者电网干扰所致。我们还测试了欧姆档在低压供
电时的表现,结果是供电电压低不影响测量结果。

那种普通碳性9V电池假设其电量为200mAh,这样连续待机时间也有1000小时了,对于
那些测量任务不多的多数用户来说,我这样的待机电流三到五年不换电池并不为奇。

上图为欧姆档内阻测试,200欧档短路可显示0.0欧,有利于测量较低阻值的电阻,这
也说明电路板PCB重新布线时在线路的优化上做的还是不错的。顺便说一下,我的表笔
测试线是自制的AWG14,单根线电阻0.01欧。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都能画

网友A:
楼主重怎样降低的功耗?
二极管档不到200ua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怎样降低的功耗?
二极管档不到200ua是不是太小了?

注意:这里的200uA是指仪表自身的耗电量,与二极管的测试电流无关。

二极管在测试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大约为1mA,当然也可以改的更大一些,
这不会影响仪表的待机耗电量。

网友B:
830非常经典,但质量参差不齐。好的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0非常经典,但质量参差不齐。好的能用很久。

确实是高手,有想法还有能力。

网友C:
前面我买那 DT830B,实测电流3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我买那 DT830B,实测电流300uA

你可以测试一下200欧档和二极管档的耗电量,很多DT830B这二个档耗电量比较大。
几乎所有的DT830B都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这样就可以像指针万用表一样随用随扔,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关机而消耗电池了。
我们还优化了仪表的内阻,有利于测量低阻值电阻......

网友D:
晕,你这改造成本比买个省电的新表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你这改造成本比买个省电的新表还贵

1,有多少表比我这个还要省电的?如果芯片换成了ICL7136,耗电量估计不到80uA。
2,有多少表的小电阻档(比如200欧档)短路能归零的?
3,便宜的表有多少还是硬封的芯片?
以上几条都符合的表还有几个?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价格呢?

网友:
说说这些改造的原理嘛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最好能高标准严要求——所有元件精度化、超小型化(0.005%精密电阻,钽电容小型化、大容量和高可靠性)、安全性及可操作简单化!

网友:
电阻档搞个19.99档位吧,感觉测量个0.1欧姆电阻显示个0.10欧姆很重要。你说电阻档内阻低,0.00显示更加展示实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有多少表比我这个还要省电的?如果芯片换成了ICL7136,耗电量估计不到80uA。
2,有多少表的小电阻档( ...

1,这种830十多年前牛屎耗电就是300uA左右,我以前实测,这个改造一意义不大。我一个一个830用了三年用到坏,就没换过一次电池。
2,电阻档改造这个还有点意义。不过这种小表也有出厂就可以归零的。
3,牛屎改造存储是美观性改造,意义不大。
独立焊盘的电压基准,实话意义不大。

你比例分压电阻不上陶瓷排阻,内置独立电压基准意义也不大,而且上独立基准又会和你省电初衷冲突。
并且这个表有重大的安全缺陷就是10A档没有保险,个人感觉,以这个表为母版改造不是很合适。

估算成本时候不能不估算人工成本,按每天人工只有100元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楼主人工成本够买福禄克了吧。

如果为了开心DIY玩就无所谓了,这是不讲经济和效率的。那这个改造是大赞,因为DIY玩的就是开心。
可以如果为了平时工作进行改造,感觉舍近求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830十多年前牛屎耗电就是300uA左右,我以前实测,这个改造一意义不大。我一个一个830用了三年用到 ...

谢谢回复,欢迎这种讨论。

不要拿十年多前的产品和现在的产品相比,就是五前的产品你现在都不
一定能买到一模一样的了,为了抠成本现在都不知道抠成什么样了,而
且很不幸,没有抠成本的那些产品再也没有生产了,所以你再也买不到
了。

830B耗电量是接近400uA的,这是指电压档和电流档,欧姆档耗电量一
般要大一些,特别是二极管档和200欧档的耗电量,很多现在的830B很
离谱。停在二极管档又忘记关机的话,可能两天之后电池就没电了,虽
然这比中五百万大奖的机会还小。

基准的耗电量才10uA起,给它20uA对于耗电量来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现在的小表出厂时欧姆档就有能归零的?你想象的吧,你都不知道那电
路板的走线有多细!你想买一个能归零的同样比中五百万大奖的机会还
小,而且买到了也不能保证以后长期能归零。
别说830,包括890,920X等,还有多少三位半出厂时就能归零的?
我的9806+四位半,2011年出厂的,每次拧到200欧档后短路,显示值
的随机性特大,一般五次中能有一次能显示到0.2x,而且我的表笔线是
特制的11毫欧线电阻的。

......

纯属讨论.....

网友E:
3000小时待机,125天即4个月多一点。5年不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00小时待机,125天即4个月多一点。5年不换电池?

你的算法没错!
因为有自动关机功能,每次开机后都会待机约15分钟(可以改),
然后要等到再次的手动的开机。也就是说多久之后换电池只与用
户的使用频繁度有关。以15分钟计算的话,3000小时等于12000
次使用,平均一天用四次的话可以用3000天,也就是8年。当然
这只是理论值。
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就拿着个万用表测测这量量那什么的。
以我当年搞维修那会儿的经验来说,一天用8小时,也要一年才
3000小时,中间还不算节假日休息日。

没有自动关机功能的数字表(包括那些有源的高灵敏度指针表)真的很
无语,自动关机功能的成本并不高,特别是现在的数字表功能越来越
多,耗电量也越来越大,这也是还有一些人喜欢无源的指针表的原因
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算法没错!
因为有自动关机功能,每次开机后都会待机约15分钟(可以改),
然后要等到再次的手动的 ...

谢谢您的回复,原来如此。

网友:
佩服楼主,一般人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欢迎这种讨论。

不要拿十年多前的产品和现在的产品相比,就是五前的产品你现在都不

9806电阻短路不稳是设计缺陷

网友F:
厉害厉害,校准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双锂电用于万用表很好,充满8.4V,到7.2V合单节3.6V,按要求就该充电了,容量基本用完,万用表也不低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厉害,校准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加了贴片微调电阻,板子上应该可了看得到的。用四位半或者更好
的表校准一下就好了,就精度来说,比指针表高多了,一般用用也就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锂电用于万用表很好,充满8.4V,到7.2V合单节3.6V,按要求就该充电了,容量基本用完,万用表也不低压报警 ...

锂电要到3.0V时里面的电量才用完的,双节就是6.0V,所以低压报警时电量还没有用完。

网友:
看你们这么一说我的DT830老式数字表还得好好留着吗/?十几个表全都是硬心片

网友:
改成这样,卖表的不得死吗,你一个表用一辈子。

网友:
表笔
测试线是自制的AWG14,单根线电阻0.01欧。

网友:
低压显示,自动关机,加入基准这些功能都很实用

网友:
楼主威武,能抄板又能改造的人不多,支持楼主折腾,期待楼主更精彩的作品

网友:
强烈建议成规模生产 小产品大作用

网友:
套件销售吗?

楼主:
谢谢关注。

目前没有套件。以后我们会做成成品表销售。

网友:
老瓶装新酒,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目前没有套件。以后我们会做成成品表销售。

既然有这样的能力、建议楼主应该起步再高些。例如:完善890系列,一旦出成品应该比830B更受欢迎。

网友:
旋转开关能撑多久真不好说

网友:
电池不是有自身损耗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