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清洗空气可变电容的好方法了!

楼主(2018-05-13):
多年的困惑一时间解决,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容易,家家有材料:
先用细毛牙刷蘸洗洁精与牙膏清洗可变电容,之后往里面撒玉米面,再用手捏着转轴反复转动,不要用旋钮,防止力矩太大损坏动片。玉米面颗粒与里面的灰尘不断摩擦松动,最后用流动水反复冲洗干净后再用纯净水冲洗一遍,甩干水后烘干,一个干净的可变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好方法!谢谢!偶收藏啦!

谢谢你的加分!我是刚折腾出来的方法,已经清理好了一个了。

网友A:
赞!好方法!谢谢!偶收藏啦!

网友:
烘干后可以加点润滑脂

网友B:
不知能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俺没有那机器,这是笨办法,靠玉米面的摩擦把里面的灰尘带出来。

网友:
看了,谢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

用超声波清洗夹层中灰尘肯定没问题,但楼主这个方法可以清洗铝片上轻微的氧化层。

网友:
还是机械按键开关好

网友:
有空试一下

网友(2018-12-26):
这个方法靠谱记下了。

网友:
笨办法土办法胜过没办法,有时候还最有效。

网友:
这个方法肯定不错,谢谢分享。如果再掺点细盐可能更好。

网友:
挺不错的,值得一试。

网友C:
洗洁精强碱水躲在铝片与轴的连接处和铝片组成定片的连接处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氧化铝增加电阻,对Q值是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洁精强碱水躲在铝片与轴的连接处和铝片组成定片的连接处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氧化铝增加电阻,对Q值是有害的.

只用洗洁精没有强碱的,铝的氧化膜一直就有,冲洗干净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洗洁精加玉米面儿洗法很好,双联而的铝片这种材质比较松软,很怕用碱性大的溶也长时间浸泡,如果再用热水烫,就更容易腐蚀,所以清洗时间要短不要烫洗,尽快用清水冲洗干净,尽快烘干为好。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经验共享是可贵的,特别是简单易行解决困扰的那种

网友(2019-03-15):
用压缩空气一吹就行

网友:
稍浓一点的热洗衣粉水,铝的氧化层一泡就没了

网友:
我是用酒精泡一会再洗

网友:
高手在民间 不过我有个空气电容有人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