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胆机的几个基础问题,谢谢!

楼主(2018-05-13):
几年前买了个EL34的单端,配置是1个5z4+1个6N9+2个EL34,店家说功率在12W*2。买到手后听感是低音下潜不足,高音不亮,玻璃乐器用EL34播放是木琴的感觉。
查了资料发现6p3p可以直接和EL34互换,用了6P3P以后频响指标改进很多,但是低音下潜仍有不足。
问题:
1-5z4的整流电流只有125ma,供两只EL34使用,猜测超过了它的最大整流值。低音下潜不足和整流管太小关系大吗?
2-发现有几种6P3P,功率标称值差异不小,手头有曙光的,手册说功率不足6w,用在此机上以后,该机的输出功率大约是多少?
3-为了改善低音,如果需要换输出牛,请给推荐,再次谢谢!

网友A:
低音不足,多半是牛的问题,和反馈也有关系

网友B:
5Z4P最多供两个6P1或是6P6P,两个6P3P/EL34显然不够。

楼主:
还是上个图吧,牛外形尺寸大约是65*55*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不足,多半是牛的问题,和反馈也有关系

谢谢,图中的变压器小么?没做过胆机功放,没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Z4P最多供两个6P1或是6P6P,两个6P3P/EL34显然不够。

会导致低音发紧吗?晶体管我是有体会的,不知道电子管甲类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图中的变压器小么?

来一张正面照片 你这个机子有点看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一张正面照片 你这个机子有点看不明白了

哦,它的两个输出牛,一个声道的在上面和电源罩在一起,一个声道的在下面。电源滤波没有电感。

网友D:
低音与输出牛的电感有关!也与整流电流大小有关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它的两个输出牛,一个声道的在上面和电源罩在一起,一个声道的在下面。电源滤波没有电感。

哦 那就对了 我就说呢  输出牛太瘦 初级电感量 影响了低频 EL34 建议上86牛而不是66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那就对了 我就说呢  输出牛太瘦 初级电感量 影响了低频 EL34 建议上86牛而不是66牛

谢谢!86的变压器的对应尺寸是多少?另外,这个换成6P3以后的功放,单声道输出能有8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音与输出牛的电感有关!也与整流电流大小有关滴!

我记得自己有5z3,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回头翻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它的两个输出牛,一个声道的在上面和电源罩在一起,一个声道的在下面。电源滤波没有电感。

功率 按照你这个电路我猜测 应该是2X6w 没有2X12w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自己有5z3,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回头翻翻看。

不用折腾整流了  先把牛换了 是王道 两个1n4009直接插在管座上临时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自己有5z3,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回头翻翻看。

可以了!5z3的整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