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投电视故障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8-05-13):
有一只背投电视,型号  三星   sp43t8hL ,据亲戚说,之前好的,放车棚大约6个月了,现在擦电,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亮起,屏幕没有一点反应,胡乱按遥控器,发现按遥控器中的电源按钮,电视剧上的红色电源灯灭了3秒左右又亮起,然后不见有其他反应,  请教各位师傅,哪里出了毛病,先谢谢了。

网友:
距离还有背投电视

网友:
灯泡问题吧

网友:
电源不启动,里面是三个独立的单基色电视机,通过放大镜把画面变大,没有啥维修价值

网友A:
反潮,腐蚀,生锈扔吧!也可以拆大镜头做投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潮,腐蚀,生锈扔吧!也可以拆大镜头做投影仪

拆下需要大改动吗?

网友:
我前几天刚拆了一台松下的43寸的大背投,里面的镜头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需要大改动吗?

原带的是单基色的其实就是里边有个凹镜是带颜色的,把它拆了换无色的有啥区别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镜头里边是有液体的不知道那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里边是有液体的不知道那是啥

这个应该是油,

网友:
液体是散热的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生产出来就是垃圾!

网友:
一般背投电视机没有灯泡,有红绿蓝三只投影管各通过一组透镜直接投到屏幕上。

补充内容 (2018-5-20 19:30):
不是直接投到屏幕上是通过反光镜,反射到屏幕上。

网友A:
怎么可能嘛,就在屏幕和镜头中间屏幕正面泡在油里那个有很清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喇叭吧,背投里面只有两样有用,喇叭和铜铝。

五寸大镜头做投影仪我觉得很好镜头底座都是铸铝的,质量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嘛,就在屏幕和镜头中间屏幕正面泡在油里那个有很清澈

信不信由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谁说没有灯泡?背投电视根据其内部利用的投影机种类,主要可以分为LCD(液晶)和DLP(数码光路处理器)两种。 ...

可能说的不是一种背投电视,我修过的背投电视就是三个投影管式的没有灯泡,三只投影管把图像投到电视背面的反光玻璃上,由玻璃反射到前面塑料屏幕上。

楼主(2018-11-14):
引用 网友C:
可能说的不是一种背投电视,我修过的背投电视就是三个投影管式的没有灯泡,三只投影管把图像投到电视背面 ...

我请教的应该和你维修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