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利德UT70C电阻档问题!

楼主(2018-05-13):
最近收了一个利达856和手头的UT70C对比,发现我的优利德一直有故障,我也没有发现,现在的问题如下,电流档,电压档正常,就是电阻档和电容档出现问题,电阻档的问题是不接表笔自动模式下显示45kΩ,并且大于这个数值的电阻测量不出来,永远都是45KΩ,如图

这个就是不接表笔显示的阻值,而且测量1M的电阻还是显示这个数值
手动切换其他档位如图所示

怎么检测哪里有问题了,求思路。
电路图有,今天发不了图片了,得明天接着上传电路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利达856,打到电阻档是不是不为0,我的是显示200Ω,但是表笔短接为0,电流档也是不为零,短接为零,测量也是正常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A:
我的856电阻档是显示OF,电流档是显示00的,一般万用表的显示应该是这样的。 20180513_214050 (1).jpg

网友A:
这个和校准没有关系肯定是表有故障了。可以查查电阻档的分压电阻还有保护二极管。当然如果自己修不好返厂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校准没有关系肯定是表有故障了。可以查查电阻档的分压电阻还有保护二极管。当然如果自己修不好返厂也 ...

说错了,利达856
是直流电压档显示150 mv,
交流电流档显示0.06ma
交流电压档显示1.73v

这个UT70c是45KΩ以下的电阻可以正确测量,45KΩ网上的无法测量,还是显示45KΩ,并且状态好像是正在测量的感觉。

楼主:
电路图来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是个门外汉,进来学习。不过想插一句:不会是档位转换接触不良或者错位引起呢?大师们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个门外汉,进来学习。不过想插一句:不会是档位转换接触不良或者错位引起呢?大师们见笑了

档位接触不良,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拆开档位开关,并用酒精擦拭过,问题依旧。
而且用手压住档位开关,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关注学习学习,我的也是UT70C电阻当会有几十兆的底数,测量还算正常,因为也没测过几十兆以上的电阻,不知会不会也有楼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学习学习,我的也是UT70C电阻当会有几十兆的底数,测量还算正常,因为也没测过几十兆以上的电阻,不知 ...

你测量一下大阻值的电阻,只要是比底数大的电阻都无法测量。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顶一顶,大家看一看

楼主:
隔壁论坛说拆掉Q1,我拆掉Q1后,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学习学习,我的也是UT70C电阻当会有几十兆的底数,测量还算正常,因为也没测过几十兆以上的电阻,不知 ...

你测试一下你大于底数的电阻能不能测量

网友A(2018-07-01):
引用 楼主:
隔壁论坛说拆掉Q1,我拆掉Q1后,问题依旧。

最近收了一个70C也是电阻档有十几M的底数,其他正常,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收了一个70C也是电阻档有十几M的底数,其他正常,正在研究中

坐等你的研究成果。好像这个电阻档底数的问题很多人碰到过,也没见人找到问题的根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你的研究成果。好像这个电阻档底数的问题很多人碰到过,也没见人找到问题的根本

已经查到根源,是FS9701的问题,应该是这个表的通
病,应该也是这个芯片本身的通病。

网友A:
而且这个芯片还很贵,不值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这个芯片还很贵,不值得换

我是外围电路怎么查都找不到原因,也没有坏的元器件。你是自己检查出来是FS9701的问题吗?还是借鉴的网上的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外围电路怎么查都找不到原因,也没有坏的元器件。你是自己检查出来是FS9701的问题吗?还是借鉴的网上 ...

网上没有资料可查,我自己检查分析的 ,我 用好的IC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有资料可查,我自己检查分析的 ,我 用好的IC换了就好了

你买的fs9701多少钱

网友:
我的70c量直流电压,+-测量与-+测量相差0.8V,是什么鬼?

网友:
这个有最终结果吗?优利德售后真的免费维修吗?

网友:
己问,没有售后了!!!

网友(2018-08-06):
我的是芯片22脚对地阻值偏小,才231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856电阻档是显示OF,电流档是显示00的,一般万用表的显示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利达LED怎么是白色的,好漂亮,很喜欢 这种 的。不喜欢绿光。怎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