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3寸全频的应用

楼主(2018-05-13):
前阵子TB买了两只3寸小全频,想给笔记本组装一套桌面小音响。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三寸的全频,是装密闭箱合适还是开孔装辐射器合适?哪个效果更好,低频表现比较不错?

网友(2018-07-26):
低频要这样试试?

网友A(2018-05-13):
理论上一般是倒相式音箱比较容易获得更深的下潜。不过3寸的单元还追求下潜,有点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一般是倒相式音箱比较容易获得更深的下潜。不过3寸的单元还追求下潜,有点不现实吧。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的意思好像就是,5寸以下的全频,适合用密闭箱。然而最近看到市面上好多便携插卡音箱,都是三寸的小全频,但是设计合理的音腔加上低频辐射器,音质竟然相当不错。所以就想参照这种设计,制作一个桌面小音箱。不知合不合适?

网友:
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的意思好像就是,5寸以下的全频,适合用密闭箱。然而最近看到市面上好多便携 ...

你的考虑这篇文章的严谨性。 并没有这种规定。更为可笑的是,全频喇叭除同轴外,一般只到4寸。越高频的声音需要的震动面积越小,试问那么大尺寸的振膜怎么发出那么高频的震动?即使是设计个怪物出来,5寸可以全频,那么因为音圈太小,低频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的意思好像就是,5寸以下的全频,适合用密闭箱。然而最近看到市面上好多便携 ...

你的想法很好,加上低音震膜会让你惊喜的,不相信科技的进步,抱着老习惯不放是不行的。

网友:
看个人听音习惯,喜欢高保真的用密闭<倒相<迷宫,追求重低音的可以用无源振膜

网友(2018-07-25):
JVC的三寸全频还是可以的。倒相箱,有大箱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一般是倒相式音箱比较容易获得更深的下潜。不过3寸的单元还追求下潜,有点不现实吧。

我不喜欢抬杠,只是给老弟的说法打个问号。。。。 ,因为那本书距离现在太久了。。。

网友B:
加辐射器吧,只要把小喇叭弄出狐假虎威的态势就是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辐射器吧,只要把小喇叭弄出狐假虎威的态势就是成功。

辐射器本身的难度太高了吧,测量辐射器参数就是最大的麻烦。。。。而且就算去万能宝,能找到的辐射器都非常有限,都不知道会是什么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抬杠,只是给老弟的说法打个问号。。。。 ,因为那本书距离现在太久了。。。

除了多媒体的音箱,和全频卫星箱,我还真没见有低音的用3寸这么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辐射器本身的难度太高了吧,测量辐射器参数就是最大的麻烦。。。。而且就算去万能宝,能找到的辐射器都非 ...

的确,辐射器的质量也影响着低频的下潜。如果没有把握玩好辐射器,就用倒相箱吧。。 ,反正不推荐密封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辐射器的质量也影响着低频的下潜。如果没有把握玩好辐射器,就用倒相箱吧。。 ,反正不推荐密 ...

密闭其实也不是不推荐,只是低价的喇叭中,通常没有用密闭可以得到良好下潜的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多媒体的音箱,和全频卫星箱,我还真没见有低音的用3寸这么小的。。。

我是说,理论上封闭箱的下潜是最好的。而倒相箱只是增强了设定频段低频的强度。。。因为体积的限制出现了倒相箱的妥协方案。 ,近些年的小喇叭低音很棒的,尤其是广场舞大爷大妈的便携音箱。。。。不服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理论上封闭箱的下潜是最好的。而倒相箱只是增强了设定频段低频的强度。。。因为体积的限制出现 ...

因为那些箱子高频根本极其微弱。。。而且在100~250HZ附近大量加强,所以你会感觉低频很变态。。。。不信你自己测测看,我时不时拿手机测实时频响的软件路过那些广场舞的附近去偷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些箱子高频根本极其微弱。。。而且在100~250HZ附近大量加强,所以你会感觉低频很变态。。。。不信 ...

有的好,有的差点。广场舞大妈的喇叭应该通常是1.5寸的,我知道德生的录音播放器音质就挺不错的。

网友(2018-11-26):
做箱子好难

网友:
做导向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买了两只3寸小全频质量很差的哟,我买来几次,发现现在的喇叭差原来老喇叭几条街!

不会吧。我也喜欢买小的全频,很好呀。钕磁

喜欢迷宫式的。小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