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万用表的测量值用语音报数?(数码管显示的)

楼主(2018-05-13):
高手们:能否写个程序+语音芯片让LED数码管显示的数字用语音报出来?比如3.25就语音报:三点二五,我想用到台式万用表的LED数字显示播报。信号接口就是点亮LED的电平。

补充内容 (2018-5-20 09:31):
有兴趣的帮看看:显示控制芯片是一个单片机,图片在35漏,3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我所说, 难处在於介面.  若果 万用錶 本来就是单片机 做出来,  附加上 语音报数就超级简单了.   请考虑用 ...

万用表的LED驱动是单片机,但是小日本很老的型号,叫S1708-9A,方形44个脚的,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个数码管万用表让我见识见识……

这个就是我的万用表显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电子钟,但是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数字显示的,语音播报的程序几乎都是一样的。你只能移植现成的,如 ...

哦,电子钟的是整点报时,该如何接口呢,我用在台式机上的,记得几十元钱的计算器都会报数,我想弄一个接到台式万用表上,台表有空间,也好供电。单独开发只有找人写程序,可以自己做板子,我猜想这样用的人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的,请参考以下文档!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7020_1.html

这个报时是到整点了报个时间,而我要的是认字,认显示的数字,而且是适时的。外国有这种万用表卖,不过语音是英语,玩,土,水。。。。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报时是到整点了报个时间,而我要的是认字,认显示的数字,而且是适时的。外国有这种万用表卖,不过语 ...

可以移植语音电子秤的。楼主是需要找个坛友些程序该你还是自己会编程?如果自己会就不会很难。弄个语音库,就0~9是个数字,加上“十”,“点”,“分”,再从时钟输出脚用逻辑程序变为数字,再根据数字依次调用语音库中的语音送给功放。
但是如果是从现成的电子钟里改动还不如用单片机重新做一个钟连带语音报时,只要增加一片语音库芯片就行了。硬件比改造要简单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移植语音电子秤的。楼主是需要找个坛友些程序该你还是自己会编程?如果自己会就不会很难。弄个语音 ...

自己不懂编程,要是有人能做愿意购买,我的表是数码管显示的,可取出电平信信号或驱动信号,呵呵,玩玩,有这个就可以埋头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接显示数据报读多简单

对,就是按显示的数据报出来,这样一般的低精度就可以埋头测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不懂编程,要是有人能做愿意购买,我的表是数码管显示的,可取出电平信信号或驱动信号,呵呵,玩玩, ...

我以为是电子钟,但是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数字显示的,语音播报的程序几乎都是一样的。你只能移植现成的,如果是重新开发,价格并不低,主要是人工费,自己玩不见得合算,请人编程的费用可以买几个表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如何取出讯号。所谓 数码管显示有共阴共阳,还有扫描频率,字数,点数位置,阻抗。处理这个电气介面,应该比播放音频+放大要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考虑,如何取出讯号。所谓 数码管显示有共阴共阳,还有扫描频率,字数,点数位置,阻抗。处理这 ...

对呀,这些是可以测量的,有会单片机的还可以在表上数字控制输出口取信号,不懂,先探讨下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这些是可以测量的,有会单片机的还可以在表上数字控制输出口取信号,不懂,先探讨下可行性:handsha ...

这些对单片机都不是难事。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年龄,其实可以自己趁机学学单片机的。不会很难。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是54岁。

网友:
表示敬佩............................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报时是到整点了报个时间,而我要的是认字,认显示的数字,而且是适时的。外国有这种万用表卖,不过语 ...

为啥要说外国有呢?说中文的也有的,要不要看看,不知发这里算不算违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识别主要就是光电识别,或者用电平识别,这要麻烦多了,先识别出数字,再对应语音,能实现当是不会 ...

一点都不难,拿位选择信号做触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说外国有呢?说中文的也有的,要不要看看,不知发这里算不算违规。

说中文的杂牌手持表有,但我一般是用台表的,看有没有可能加装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