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电路进阶

楼主(2018-05-14):
按照大q《简易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详细解》基本设计思想做成的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的基本实用电路图已发表在《无线电》2017年5月号。后来又对电路做了些改进,今天把图纸整理了下,用PDF形式供给需要的弟兄们参考。本人试做过很多款不同电路结构的简易图示仪,但只有大q的图示仪电路构架能从容测试MOSFET功率管,这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原因。
J图示仪4B-1.pdf (119.79 KB, 下载次数: 1862) 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电路图。
J图示仪外挂电源4B-2.pdf (47.17 KB, 下载次数: 1233) 图示仪的一种外挂集电极电源,可以测量较高电压的电子管或晶体管,但不能定量测量MOSFET功率管。

补充内容 (2018-9-22 22:03):
85楼有坛友十双草贴的清晰大电路图。谢谢十双草。

补充内容 (2018-10-18 05:38):
清晰大电路图中在IC2 CA3140的右边标注的(IC3 TL072)字符是重复标注,要清除。

补充内容 (2020-6-20 05:37):
280楼有1,外挂电源的改进图,(旧线路功耗始终在最大输出电压上)。2,测量小盒的最新图,增加了防振荡1K电位器。
281楼有在测量小盒处测量的脉冲波形与集电极输出电压波形对照图。

网友(2018-10-16):
用了一个笨办法  通过上面的波形 检查方波是正常的  就直接将36K 18K换成可调电阻 重新调整了积分时间    现在已经出现了三角波   请大师看看这个对不

楼主(2018-05-16):
全景图
图示仪信号发生器
晶体管测量盒
外挂电源

网友:
第一个给你鼓掌。实用制作。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说是简易,其实不简单,只是配合示波器使用而已。

楼主:
希望坛中能人能贴清晰大图。

网友A:
恭贺楼主上新台阶!

网友:
这个要攒,这是我看到的最全的DIY图示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贺楼主上新台阶!

谢谢大q老师把这简易图示仪电路奉献给DIY者。新台阶是谈不上的,只是针对原始电路在测量P-MOSFET功率管时不如N-MOSFET功率管效果好做了些简单的处理而已。

楼主:
稍简单一些的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电路
J3A图示仪电路.pdf (110.08 KB, 下载次数: 879) 3A-2图示仪电路
3A-2外挂集电极电源.pdf (38.02 KB, 下载次数: 725) 3A-2图示仪外挂集电极电源

网友B:
我等这个资料好久了,终于找到了,我的图示议可能有救的希望。

楼主:
3A图示仪的图片
图示仪信号发生器
晶体管测量盒
外挂电源(不能定量测试MOSFET功率管。能正常测量J-FET,晶体管,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等这个资料好久了,终于找到了,我的图示议可能有救的希望。

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学习了,我的325示波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救活呢,求图纸

楼主:
补充说下,测量盒中测量电阻的选择可以按各人测试器件不同作变更,测小功率器件用100Ω,50Ω;测中功率器件用50Ω,10Ω;测大功率器件用10Ω,5Ω,1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的325示波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救活呢,求图纸

请参考这个图。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

楼主:
用图示仪来把IRF9540 P-MOSFET管进行粗分和淘汰线性差的管子。
好的IRF9540
按Veg粗步分档
淘汰线性差的管子

楼主:
用外挂集电极电源来测量MOSFET管时,它的图像就有点萌萌哒了。
一般P-MOSFET管
一般的P-MOSFET管
线性差的P-MOSFET管
又一线性差的P-MOSFET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3A图示仪的图片

图示仪信号发生器

这个要顶起来,老师们的技术真是厉害。另外问下数字示波器能用这些外挂模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外挂集电极电源来测量MOSFET管时,它的图像就有点萌萌哒了。

一般P-MOSFET管

看测试图形总感觉栅极驱动阻抗太高(驱动电流不足),致使栅极电容影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起来,老师们的技术真是厉害。另外问下数字示波器能用这些外挂模块吗?

普通的数字示波器无法用,高档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测试图形总感觉栅极驱动阻抗太高(驱动电流不足),致使栅极电容影响严重。

q老师:专家看问题总能看到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栅极和集电极的驱动电流都存在不足的问题。现在在测MOSFET大功率管时妥协的办法是减小测量电阻的数值,如1Ω,0.5Ω,情况会好些。要根本解决,看来就无法简易了。目前的情况是测量中,小功率晶体管,电子管,JFET都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数字示波器无法用,高档的可以用。

我有个HP54510的老古董可以不?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q老师:专家看问题总能看到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栅极和集电极的驱动电流都存在不足的问题。现在在测MOSFET ...

先做好栅极低阻驱动——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好栅极低阻驱动——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用HIFI 50W功放输出做扩流也只能改善很小的一点点,用高电压功放效果可能会稍好些,MOSFET大功率管的Ciss和Cdss太强大了。

网友E:
有个大侠用单片机和彩屏做的一个很屌,现在找不到他的休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个大侠用单片机和彩屏做的一个很屌,现在找不到他的休息了。

你说的是神鸡老师的晶体管图示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神鸡老师的晶体管图示仪吧

能找到他的制作资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找到他的制作资料不

见短信

网友G:
绝缘栅器件的测试绝对不是简单问题,你把那么高的电压加到器件上密勒效应始终存在还很严重,看到的特性都是扯闲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缘栅器件的测试绝对不是简单问题,你把那么高的电压加到器件上密勒效应始终存在还很严重,看到的特性都是 ...

W老师:我提出的用高电压功率放大器做测试阶梯波输出并不是要它输出高电压的阶梯波,平时在做MOSFET功率管时大都用0.02V或0.05V档,0.1V档都较少用。用高电压功放仅对改善功率放大器本身的输出特性而设的。我用内置和外挂电源来展示同一件MOSFET功率管的图形,是想说明的是,简易图示仪要突破简易二字,在集电极电源上存在的潜力较大,改进集电极电源供给效果会较明显。

网友:
我一个造胆机的朋友,需要这样的机,我帮他找了个大概JX-1吧,五十几斤,N个变压器,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老师:我提出的用高电压功率放大器做测试阶梯波输出并不是要它输出高电压的阶梯波,平时在做MOSFET功率 ...

简易图示仪的思路有两个一个是你搞的这个,一个是用开关电源把一个电容充电到需要电压,用电容放电实现扫描,ADC变换取出V-I数据,再到显示系统上去重现,这个方案可以用手机显示,移动使用了。最简易的就是不用阶梯波只显示一条曲线------好用,简便很轻便。

网友H(2018-06-24):
J图示仪外挂电源4B-2.pdf 的Q401 (3DG12)集電極沒有連接線路, 是否有漏畫線路?
T402 輸入端電壓是 30V-0V-30V 還是 15V-0V-15V ?

楼主:
引用 网友H:
J图示仪外挂电源4B-2.pdf 的Q401 (3DG12)集電極沒有連接線路, 是否有漏畫線路?
T402 輸入端電壓是 30V-0V- ...

这里的3DG12是仅用基极和发射极,作为稳压管用的。取方波做正弦波的基波。
T402实际是一个220V/30V-36V的变压器,在这里初,次级倒置。一般来讲,在电路电源+/-22V时,电源变压器的次级不要低过18V(LM3886的输出BTL接口)。输出电压可以按自已要求定。我是利用一只原来的变压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的3DG12是仅用基极和发射极,作为稳压管用的。取方波做正弦波的基波。
T402实际是一个220V/30V-36 ...

所以 T402 是 30~36V 有中間抽頭的變壓器是吧.
知道了, 謝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的3DG12是仅用基极和发射极,作为稳压管用的。取方波做正弦波的基波。
T402实际是一个220V/30V-36 ...

剛才查了 3DG12 資料, Vbe(set) 1.2V, 高頻小功率晶體管.
只是用來作穩壓, 應該可以用兩顆二極體串連替代, 就不用特地找這顆元件了.

网友H:
J图示仪4B-1.pdf 有一處錯誤, T3 的 95V 兩端與 T1 的 9V 同一側(下方的線)相接短路了

我想傳圖上來說明, 可不知為什麼一直無法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剛才查了 3DG12 資料, Vbe(set) 1.2V, 高頻小功率晶體管.
只是用來作穩壓, 應該可以用兩顆二極體串連替 ...

可以用6V左右的稳压管或其它型号硅三极管替换。是二极管反向使用,所以不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H:
J图示仪4B-1.pdf 有一處錯誤, T3 的 95V 兩端與 T1 的 9V 同一側(下方的線)相接短路了

我想傳圖上來說明 ...

我是用的家里压箱底的几个小变压器次级串接来用的,电压有些差异可以自己决定。T3没有发现有95V端口。T3是用的一只坛子里面过去卖的示波器中的一个电源变压器,一组高电压190V没有用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用6V左右的稳压管或其它型号硅三极管替换。是二极管反向使用,所以不是1.2V.

可是我看線路是順向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家里压箱底的几个小变压器次级串接来用的,电压有些差异可以自己决定。T3没有发现有95V端口。T ...

我下載的線路圖怎麼跟你的圖不一樣?
我看到的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是我看線路是順向啊??

你提出的问题是对的。3DG12的图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下載的線路圖怎麼跟你的圖不一樣?
我看到的是這樣:

因时间过去近二年了,我找到了张前几版的图。看到你的图后,我特意拆了机器查对了下,实际是把原来190V的绕组由原来串接改成了并联,提高了电流,降低了电压。
因图前后多次改动,在一些线头会自动生成连接,有的在当时画图时看不到。
谢谢你的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出的问题是对的。3DG12的图画反了。

所以 3DG12 正確接法是逆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 T402 是 30~36V 有中間抽頭的變壓器是吧.
知道了, 謝謝.

老兄对不住啊,记忆出差错了。T402是220V/15V+15V变压器,以前曾经用过220V/36V的变压器。

楼主:
用图示仪测量晶体管的耐压有时会发现假冒的管子。
测量TIP31C,耐压才45V,(100V,3A,2W),说明是TIP31档而不是C档。
测量2SD1913,耐压70V,(60V,3A,2W),是真品。

楼主:
受dale兄提醒,我复看了J图示仪4B-1的电路图,发现在LM317调压电路中有错,现发一个修正的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兄对不住啊,记忆出差错了。T402是220V/15V+15V变压器,以前曾经用过220V/36V的变压器。

沒事, 我前面寫的 15V-0V-15V 跟你的 15V+15V 是類似的, 只是我指的是 30V 有中間抽頭的, 你的是兩組 15V 繞組串接.

你貼的曲線圖能否標示是 幾V/div? 這樣比較好瞭解晶體管特性.

以前使用圖示儀是用來挑選匹配的晶體管, 使用開關切換兩組晶體管, 看他們的曲線是否接近.
現在卻是用在識別是否假冒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事, 我前面寫的 15V-0V-15V 跟你的 15V+15V 是類似的, 只是我指的是 30V 有中間抽頭的, 你的是兩組 15V ...

T402在制作过程中曾经用过220V/65V,220V/36V,220V/30V的不同规格变压器,主要是想比较下这个外挂电源在测试大电流器件时哪种效果好点。
贴出的二张图是要找个80V左右的中功率管,结果意外测量到了个冒牌的。

楼主:
再说最近在修复一款HP打印机适配电源时碰到的问题:电源适配器原输出32V800mA和15V600mA,原来的振荡管2SK2624(600V,3.5A,25W)坏了(还有其它损坏的元件),身边只找到了一只2SK2761(600V,10A,50W)性能相近的管子,替换后空载电压正常,但连机后打印机电源无法开启。
这是2SK2761的图,因为是MOSFET,偏压要加到4V。所以估计是此管性能不合配这个适配器电路的要求。
就找出以前论公斤买回的一批MOSFET管,用相同的测量指标(偏压定3V),挑选出一只2SK2850,查技术文件900V,6A,125W,有点大。换上后适配电源修复。
2SK2850的图,偏压3V。

楼主:
重新发下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纠错版)图纸。

网友H:
能否也發給我參考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否也發給我參考呢?
謝謝.

见短信

网友:
謝謝, 我主要想參考顯示部分的線路, 可惜沒有程式.

楼主:
外挂电源的电压标定是用的示波器Vp_p方式。

楼主:
今天从淘宝收到10个2SJ111 P-JFET管全部是假管,实际是N-MOSFET管,Vgs=3~4V.

楼主:
昨天测量了几个管子。
IRFP240,偏压3V.
IRFP240,偏压3V.
IRFP9140,偏压3V.
IRFP9240,偏压4V.
IRFP9240,偏压3V.
IRFP9240,偏压3.5V.
IRFP9240,偏压3V.
IRF540,偏压3V.
IRF9540,偏压3V.
2SK1058B,偏压0.5V.
2SJ162,偏压0V.
2SK385,偏压2.5V.
2SJ331,偏压1.5V.
2SJ331,偏压1.5V.

网友:
做的很好,我看了

楼主:
再发几张N-C-MOSFET管的线性较差的图。
都是大功率管,包括有几个音频用2SK管。

网友H:
楼主你好
  我在研究这个电路时有些疑问, 想请你解惑.

1. 集电极电路为何要分成 NPN & PNP 两组? 我看 qzlbwang老师的原始电路只用一组, 你前一版 J3A 也是只用一组, 有何用意呢?

2. 你提到只有 qzlbwang老师这个电路架构能从容的测试 MOSFET, 这电路与其他电路有何差异?

3. 针对原始电路在测量P-MOSFET功率管时不如N-MOSFET功率管效果好做了些简单的处理, 是作了哪些修改?

4. J3A 的插件集电极电源比较简洁, 为何改成 J4A 的电路? 你另外一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55630) 提到 J3A电路"只要不经常测量MOSFET管,这种外挂电源很好的", 本篇开头 J4A的说明: "但不能定量测量MOSFET功率管。" 是否若要测试 MOSFET, 要改用 J3A电路?

5. 测试 MOSFET管是否有甚么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我在研究这个电路时有些疑问, 想请你解惑.

我在前几年,试做了网上能找到的简易图示仪多款,都是不能定量测量大功率MOSFET管的。大q老师的设计中,集电极电压产生用了负反馈,相对而言有相位比较稳定,稍有恒压,恒流的功能,再加上与大q老师交流而补充的测量MOSFET管的专门电路,所以这款简易图示仪能测量MOSFET管。进阶电路在测量N和P沟道MOSFET管子分别用了各自单独的集电极电压产生电路,主要是改善了测量P沟道MOSFET和P-JFET的时测量图形,可以看我跟帖大q老师文章的有关内容。外挂电源是为测量高电压,小电流管子而设计的,进阶图示仪的外挂电源实际是一款同步的再生电源,只要替换不同变压比的变压器就可以轻易得到很高电压。但实际使用后,用它来测量MOSFET管也有一定的参考。

补充内容 (2018-7-18 18:50):
原始集电极电压电路在测量N-C-MOSFET和P-C-MOSFET时,是简单对调正,负电源的输出端,同时还要调换引入负反馈的接入点,在P-C时,与信号输入同一点,会引入噪声,影响测量时的图像稳定度,有时会无法测量出图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在前几年,试做了网上能找到的简易图示仪多款,都是不能定量测量大功率MOSFET管的。大q老师的设计中 ...

谢谢, 我刚才看了大q老师的帖子, 大致了解了.

增加一组集电极供电电路是为了解决 P-CMOS 显示波型的问题.
而 CMOSFET 测量电路改善是因为闸极寄生电容的关系, 要改善阶梯波上升速度, 改变了 LM675 这部分的电路

而外挂电源由 J3A 换成 J4B(LM3886推动) 是因为高压变压器取得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 我刚才看了大q老师的帖子, 大致了解了.

增加一组集电极供电电路是为了解决 P-CMOS 显示波型的问 ...

可能我没有说的很清楚,关于测量P-C-MOSFET的问题的讨论是在大q老师自己的帖子中我的跟贴中,不是在本贴中。
因为大q老师的集电极电压产生有强烈的负反馈电路,在测量N-C-MOSFET时,其反馈点与三角波输入点是一个运放的负输入端,从N-C-MOSFET管测试自身带来的干扰信号与输入的三角波信号有自相抵消的作用,所以实际测试效果还可以。
在转换测量P-C-MOSFET时,这个反馈点就换到这个运放的正输入点,而这个输入点现在是专用于接收反馈信号,而反馈的信号中会带有来自P-C-MOSFET管本身的一些特性,特别是测试到一些线性怪异的管子时,会干扰正确图像的形成,形成部分P-C-MOSFET管子不能测量。对负反馈信号中的干扰信号的清理工作比较随机,所以就比较困难。因而就有了后来的进阶电路,当然因水平有限我这个电路并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

楼主:
提到 J3A电路"只要不经常测量MOSFET管,这种外挂电源很好的"。也是说明这个电路不能很好用于测量MOSFET管。

网友I(2018-08-12):
鱼吃荷花的场景还真没见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的场景还真没见过,不错!

谢谢捧场,但话语的意思真的不懂。看到了鱼吃荷花的照片,个人认为是真的。

网友H:
關於電路, 還有兩個問題請教
1. V-I 轉換電路使用 LM675 功率放大OP, 後面再接 8050/8550 沒有用吧? LM675 的輸出電流比 8050/8550 的電流大多了, 這麼接應該反而被限制住電流了

ˊ2. 如果將SW4 接 SW7(Ib) 的 4腳改接到 SW7的 5腳(SW7 的 4 跟 5 對調), SW7 的 6腳接地, 那麼當切換到FET電壓階梯波時, CA3140 將輸出 0V, 由於基極電流選擇電阻沒有連接到 IC9 電路, 沒有構成迴路, 這樣 SW7 Vb(g) 的右側開關應該就可以省略吧?

因為我還沒動手作, 所以還只是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關於電路, 還有兩個問題請教
1. V-I 轉換電路使用 LM675 功率放大OP, 後面再接 8050/8550 沒有用吧? LM675 ...

1.用8050/8550做扩流是有用的,因为加上的8050和8550自身都是有放大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關於電路, 還有兩個問題請教
1. V-I 轉換電路使用 LM675 功率放大OP, 後面再接 8050/8550 沒有用吧? LM675 ...

找图纸看了下,省略SW7的一组开关可能不妥,因为CA3140的输入阻抗很大,容易感染各种信号,它的输出端与IC9的输入端始终连接会影响Vb信号的纯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1.用8050/8550做扩流是有用的,因为加上的8050和8550自身都是有放大功能的。

這個我就沒搞懂了, Datasheet 寫到 LM675 在 正負25V 電源供應時, 可以輸出 25W(typical),
而 8050/8550 Pd 最大不超過 1.25W, 這樣算起來 8050/8550 的電流輸出不會比 LM675 高啊?

還是有哪裡我漏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图纸看了下,省略SW7的一组开关可能不妥,因为CA3140的输入阻抗很大,容易感染各种信号,它的输出端与I ...

謝謝, 我知道了

我原本的想法是當切換到 FET測量時, CA3140 的輸入經由電阻接地, 不考慮 offset voltage 的話, 輸出應該是 0V, 所以才會想省略一組 SW7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我就沒搞懂了, Datasheet 寫到 LM675 在 正負25V 電源供應時, 可以輸出 25W(typical),
而 8050/8550 ...

这里加8050/8550是单纯扩大电流的作用,因为三极管有放大作用,转换速率大于普通运放集成电路。在测量普通三极管时,阶梯波的恒流特性相当重要。

网友J:
很不错!可惜现在我眼睛不行老花严重也没精力做了,有岀diy套件时吱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可惜现在我眼睛不行老花严重也没精力做了,有岀diy套件时吱一声

不会出DIY套件的。其实电路很简单,就是接线烦点。

网友(2018-09-17):
这个4B-1的电路有人做没有    我准备动手做一个

网友K:
bnm  老师  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或者QQ吗  我想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但是看到你的图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向你请教 可以帮助一下我吗!  我的QQ739715059 微信同号

网友L:
引用 楼主:
希望坛中能人能贴清晰大图。

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纠错版)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易晶体管,电子管特性图示仪(纠错版)图纸。

感谢十双草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bnm  老师  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或者QQ吗  我想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但是看到你的图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向你请教  ...

我基本不用微信,手机坏眼睛。有问题可以发贴,一定会回复的。大Q老师电路设计的思路很好,只要细心,就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bnm  老师  可以加我一个微信或者QQ吗  我想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但是看到你的图还有好多地方需要向你请教  ...

对于一般晶体管测试,用J3A就可以了,也不用外挂电源。如对高电压有要求,可以考虑外挂电源,如要测量PNP MOSFET特别多,可考虑搞4B.

网友:
不就是个图示仪,怎么这样复杂?简化一下。

网友K:
这个是Bnm老师的图   我重新画了一次 把所有的功能都进行了模块化 这个看起来方便,目前图还在完善中,除了外挂电路其他全部都模块化了, 注意对此电路图我还不是特别熟悉在网络标号的时候没有更好的标号,一般用两个连接点上元器件编号做的网络标号

4B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Bnm老师的图   我重新画了一次 把所有的功能都进行了模块化 这个看起来方便,目前图还在完善中,除了 ...

樓主的電路內, SW7 是連動的琴鍵開關, 你的電路將他分開成兩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樓主的電路內, SW7 是連動的琴鍵開關, 你的電路將他分開成兩組了

里面的开关有连接的地方  我还没有完善    后面会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Bnm老师的图   我重新画了一次 把所有的功能都进行了模块化 这个看起来方便,目前图还在完善中,除了 ...

下载了,还未细看。
先说下振荡源的事:振荡源可以用电阻和电容配合集成电路完成。频率有些差别也不会影响电路性能。
本人用有源晶振是因为集成电路的供电比较高(12V),用普通晶振会使用一些时间后莫名损坏(耐压不够)。可以降低集成电路的电压至8V,估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本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对于集电极电压的选取,如果测量锗管和早期硅管的机会不多,可以选取30V,50V,100V三档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还未细看。
先说下振荡源的事:振荡源可以用电阻和电容配合集成电路完成。频率有些差别也不会影 ...

谢谢老师 !!!  图上的网络标号可以通过搜索的方式对比      在时钟信号那里我看你做了电阻电容电路没有用  本次我直接,连接到电路中的 是做一个预置电路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方式来工作    图还在完善中   里面好多运放所在的位置扮演什么角色 还需要慢慢的看    等弄清楚了后就要一套比较完善的网络标号了 还在努力中  有问题我会来这里请教你的      另外  老师你看看可以把途中几个运放 主要扮演什么角色说一下吗, 原理图是老师您的! 思想肯定是按照您的来的,我这里一下也找不出来,  只是看多了几个是积分电路,   还有一个功放模块是放大用的     在下理论不是特别好  希望老师理解!!!

网友:
现在已经将图全部完善了,内部的网络标号,有的是按功能命名的,有的是按照两个链接点附近的元器件命名的,可以通过PDF的搜索功能来查找,本图画的不好,我是想做一个来耍,此电路图是采用模块的方式绘制的,
请各位大师在看的时候,检查一下错误,有错误提示我一下,
同时请BNM老师还有其他大师把图纸模块的功能说一下,部分我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PS:原图设计者为Bnm老师,本人只是重新画了一次,主要是设计成电路板然后自己做一个,
非常感谢老师的图纸。

完散版

网友K:
希望取得各位大师的协助,来完成这个产品,如果图纸没有错的情况下我会尽快设计电路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希望取得各位大师的协助,来完成这个产品,如果图纸没有错的情况下我会尽快设计电路板出来

图示:未知功能。是阶梯波输出(电流)时的恒流反馈电路单元,电路用于在测量三极管时流失的Ib电流的状况及时反馈给阶梯波输出电路给予补充。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图示:未知功能。是阶梯波输出(电流)时的恒流反馈电路单元,电路用于在测量三极管时流失的Ib电流的状况 ...

谢谢 bnm老师
其它几个运放可以按图纸的标号说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谢谢 bnm老师
其它几个运放可以按图纸的标号说一下吗?

幫 bnm 回答

UC7 與 UC5 是組成壓控恆流的電路, 應該放在同一模組

UC5 另一個功能是 Vg 的緩衝, 當切換到測量 FET 時, 與 UC7 斷開, 沒有壓控恆流的功能

UC6A 是電壓衰減約0.9倍(22K/24K), 階梯波的電壓是 1.2V/step, 經過此電路轉換成 1V/step

UC6B 是加法器, 將Vgs偏壓加到 Vg, 某些 FET 需要偏壓

SW1-2 是切換三角波產生器的迴授電阻, 與 SW1-1 連動, 當集極掃描電壓改變時, 迴授電阻也要跟著改變

SW7 是琴鍵連動開關, 切換到 Ib 時, UC6A 的輸入被切斷, UC6B 的輸出也被切斷, 不與 UC5 連接. 切換到 Vg 時, UC7 的輸出不與UC5連接, SW4 COMMON點斷開

UC1 不是方波電路, 輸出還是三角波, 與Q1, Q2... 晶體組成集電極掃描電壓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幫 bnm 回答

UC7 與 UC5 是組成壓控恆流的電路, 應該放在同一模組

非常感谢你 感谢各位大师的帮助

网友:
目前对信号流程还不是 特别的清楚每天都还在看  现在是边看 边布局板子
当前也只是初步的布局,原理图就是前几天上传的那张图纸,错误目前还没有发现,还在检查,望大神些帮帮忙,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对布局你们有什么建议了也给小弟提醒一下,谢谢!!!  布局不是特别好 请海涵,
布局规整 遵守原理图信号流程, 尽量做到 ,强弱电分离,还在改善中,有宝贵意见提一下,
板子基本接线的地方都用排线连接  这样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美观度,减少焊接错误率  谢谢大家了   图片陆续更新到这个贴子下面  在下不会新开主题    谢谢!!!

2D布局图

2D布局图

3d图一

3d图一

3d图二

3d图二

3d图三

3d图三

按照这个大致信号流程布局的

按照这个大致信号流程布局的

网友H:
原理圖內有很多電阻不是標準規格, 你可能要用串並連的方式組合出來, 所以PCB要留足夠的空間

网友:
不知道功放芯片的散热片小了没有

最终的布局

最终的布局

最终的布局3D效果

最终的布局3D效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原理圖內有很多電阻不是標準規格, 你可能要用串並連的方式組合出來, 所以PCB要留足夠的空間

嗯嗯  我事先查了一下   看到了组织需要组合  所以后面的排版我都留了空间的    可以采用重叠方式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嗯  我事先查了一下   看到了组织需要组合  所以后面的排版我都留了空间的    可以采用重叠方式组合

R21和R23的15K电阻是用二个30K电阻并联而成的,找多个参数一致的30K电阻比较方便。R-2R电阻网络中的电阻要严格成比例的。

楼主:
贴几张内部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几张内部的照片:

好的  非常感谢老师  也感谢论坛的各位大师       里面的几个开关有 淘宝地址吗 或者叫上面名字   我在淘宝看了一圈没有内部结构图  不好选     有的话提醒我一下

网友:
这是今天一天的成果,请各位大师过目  看看怎么样

3D线路图

3D线路图

布线图90度 无高频用90度美观

布线图90度  无高频用90度美观

top层

top层

bottom层

bottom层

网友K:
全部都处理好了  现在就剩下  最后的图纸核对 和 大师们的回复了   改动 意见 建议了   还请大师们提出宝贵意见, 处理完了就打样去   主板大小 250*200

网友:
朋友要是有多,预定一套

楼主:
SW1:波段开关 2刀6档 旋转开关;
SW2:波段开关 6刀2档 旋转开关;
SW3:波段开关 1刀12档 旋转开关;
SW4:波段开关 1刀12档 旋转开关;
SW5:波段开关 1刀7档 旋转开关,可调档位(台商产)波段开关;
SW6:波罗开关 1刀12档 旋转开关;
SW7:推键开关 T18 2*4 2P 互锁联动;
SW8:推键开关 T18 2*2 3P 互锁联动;(测量盒)。
SW9:波段开关 2刀6档 旋转开关;(测量盒用,原错标SW1-2)。
SK1,SK2:SS-23F19 2P3T 6脚立式3档大电流拨动开关 柄高8m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全部都处理好了  现在就剩下  最后的图纸核对 和 大师们的回复了   改动 意见 建议了   还请大师们提出宝贵 ...

再上几张图:
测量小盒。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全部都处理好了  现在就剩下  最后的图纸核对 和 大师们的回复了   改动 意见 建议了   还请大师们提出宝贵 ...

各种能直接利用波段开关接脚搭棚的元件就不要搞在电路板上了,这样搞得接线更复杂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种能直接利用波段开关接脚搭棚的元件就不要搞在电路板上了,这样搞得接线更复杂了。

好的  我在看看    这里面的电阻除了2r2 网络  其它要求高精度吗  电阻我都是过了电桥的  尽量选的和标的一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全部都处理好了  现在就剩下  最后的图纸核对 和 大师们的回复了   改动 意见 建议了   还请大师们提出宝贵 ...

我對你的3D零件庫很感興趣, 這是從哪裡找的?
或是你能提供給我下載?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對你的3D零件庫很感興趣, 這是從哪裡找的?
或是你能提供給我下載?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0805&SortBy=match&PageSize=10   到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你想要的 就用 SolidWorks绘制就可以了   这些3D都是标准的尺寸,基本电路板设计好了  不会出现装不上的现象  可以很直观的从3D上面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0805&SortBy=match&PageSize=10   到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

謝謝, 我去看過了, 有些找不到還是要自己畫, 看來還要學 solidwork 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各种能直接利用波段开关接脚搭棚的元件就不要搞在电路板上了,这样搞得接线更复杂了。

老师  请问一下  那个集电极扫描电压 变压器电流是多大 有要求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老师  请问一下  那个集电极扫描电压 变压器电流是多大 有要求没有啊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你自己来回答——你想测试的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你自己来回答——你想测试的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是多大呢?

谢谢Q老师的提醒, 在下愚钝了   刚刚去找了一个2SA1943的三极管图像来看了一下, 集电极电流都到10A了  这个好像太大了,但是电压不高,所以还有些不清楚, 我也是第一次弄这个,没有经验,  就是想做一个 可以测量大部分的管子就可以了   这个电流有没有一个大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谢谢Q老师的提醒, 在下愚钝了   刚刚去找了一个2SA1943的三极管图像来看了一下, 集电极电流都到10A了   ...

看你想测到多大电流呀,并非一定要测到三极管最大允许电流的!何况还有功耗限制。功耗还与加到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的电压有关,再说测试时一般都还没装散热器,耗散功率很有限,手册标的耗散功率是指无限大散热器时的,实际就算装了很大的散热器其耗散功率也比标称的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测到多大电流呀,并非一定要测到三极管最大允许电流的!何况还有功耗限制。功耗还与加到三极管的集 ...

谢谢老师的提醒      手册上面一般测量出来的数据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完成的,环境温度都是25°,  在我们来测量的时候一般是不需要达到手册上那么大电流就可以    我先弄一个5A的电流    如果以后要大电流了  我就用外挂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谢谢老师的提醒      手册上面一般测量出来的数据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完成的,环境温度都是25°,  在我们来 ...

要是我0.5A都足够了,难得需要测量比较大电流的参数再临时搭电路外挂。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0.5A都足够了,难得需要测量比较大电流的参数再临时搭电路外挂。

谢谢老师的意见  哈哈哈    我在做一个外挂电源,  你这么一回我  我就不用担心铜线不够的问题了   我的PCB板就这两天就回来了  到时候继续发图 还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老师的意见  哈哈哈    我在做一个外挂电源,  你这么一回我  我就不用担心铜线不够的问题了   我的P ...

我只是暂时代楼主客串回答一下下。还是请教楼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  我在看看    这里面的电阻除了2r2 网络  其它要求高精度吗  电阻我都是过了电桥的  尽量选的和标的 ...

集电极限制功率电路的电阻无要求。

楼主:
大q老师的回复是正确的。我都是找压库的变压器来用,就这样,有次测量只2SJ331时,在取下管子时被烫了一个大泡。

楼主:
至于后一种外挂电源,其实是一款同步的再生电源,实际用来测量高电压的电子管和晶体管,实际到100mA左右就扛不住了。

网友:
我回来了

楼主:
板子很漂亮,打算用多大的外壳呢。

网友:
哎  太遗憾了  当初BNM老师提醒我电阻放在开关上,由于公司比较忙,就没有去改PCB板,  结果回来一焊接才发现这个飞线真的太多了,  现在想的是直接把电阻焊接在开关上面, 板子做为预留元器件 也不影响  但是板子就大了20-25CM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导致打样费用升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板子很漂亮,打算用多大的外壳呢。

这个板子是200*250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外壳    当初你提的问题 我没有来的急改 就取打样了  以为没什么大问题,结果发现飞线太多现在决定 放弃板子上的电阻  直接焊接在开关上        板子我打了5张   给您预留了一张    我先全部做好 调试一下  然后还要请教你   希望你能在空余的时间回复一下  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是200*250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外壳    当初你提的问题 我没有来的急改 就取打样了  以为没什么大问 ...

吃一堑才会长一智!一步一步提高!恭喜您!!!

网友K:
图片中*号  是无用的标识不   电阻就是220欧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一堑才会长一智!一步一步提高!恭喜您!!!

嗯嗯   谢谢大Q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片中*号  是无用的标识不   电阻就是220欧姆对不

R87提供偏压负电源,R90提供偏压正电源,后面调整实际偏压时用的是同一组电阻,如果机内的正、负电源电压一致性很好,这二个电阻就可以用相同的阻值;如果正、负电源电压有差别,电压高的一边就要适当增加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片中*号  是无用的标识不   电阻就是220欧姆对不

偏压电阻的调整是用校过电压刻度的示波器,从电压低的一端开始选取,然后再换另一极性的电压端调整带*电阻,尽量做到正,负电源端的一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偏压电阻的调整是用校过电压刻度的示波器,从电压低的一端开始选取,然后再换另一极性的电压端调整带*电 ...

好的    我的变压器明天就到了       请问你那个机壳在那里买的   我看挺好的啊  能推荐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    我的变压器明天就到了       请问你那个机壳在那里买的   我看挺好的啊  能推荐哈吗

我的那款是272*228*105mm,19.50元。坛子上不能说买卖的话,我私信你吧。

网友K:
昨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三角波削顶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幅度低 被削顶了

幅度低  被削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昨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三角波削顶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VD17二极管接反,R22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VD17二极管接反,R22有问题?

波形可以正常放大  我取了积分电容就是方波   给不同容量  有不同变化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仿真可以过  还在找问题  电阻都是对的  二极管方向我特意看了对的

网友:
可调后的组织是 36k=49k   18k=14.4k     电压 7.8v   电容还是104

网友(2018-10-17):
赞,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输入信号过大,运放削波了,把输入信号衰减下就行了。

嗯嗯  目前我还没有验证是不是信号过大   今天我专门来研究一下     我总觉得是积分时间的问题     但是积分时间计算比较复杂  我没有高的文化水平 就只能用可调去调制      但是 BNM和Q老师的图我都进行过仿真 用原参数  供电15V可以同过   但是电压幅度只有1V无法使用    经过实物电路了 波形就畸变加削顶了          PS:电阻的精度基本在0.1%-0.01%  都是过了电桥的     二极管的方向都确认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波形可以正常放大  我取了积分电容就是方波   给不同容量  有不同变化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仿真可以过   ...

R18最好保持原来值不要变,R19可以变,实际是36K电阻串50K可调电阻,约65K左右的,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楼主:
P-P值7V多是可以的,关键是0线上方一定是0.6-0.7V左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143楼的参数模拟了下这个电路,发现无论输入信号大小如何变化都会出现削波的现象,不知道楼上模拟的时候 ...

晚上我发一个我的截图 给你看嘛

网友K:
引用 楼主:
P-P值7V多是可以的,关键是0线上方一定是0.6-0.7V左右(二极管)。

好的     今天回去  我把18K还是装上  只是调整R19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     今天回去  我把18K还是装上  只是调整R19

电源电压不同和振荡频率的变化,多会影响R22(R19)取值。大Q老师的设计是在电源12V,频率200Hz时,经过实践是可行的。在电源15V,频率256Hz时按理也是可行的,只是幅值稍减些。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不同和振荡频率的变化,多会影响R22(R19)取值。大Q老师的设计是在电源12V,频率200Hz时,经过实 ...

这个是 IC4 三角波的必须   这里是不是 也应该是 三角波才对    另外我把这个信号送到pc817  但是在哪里测下出的信号不是半波信号 是直流信号    PS  测量不是同一个地      同时也没有反馈信号给R37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 IC4 三角波的必须   这里是不是 也应该是 三角波才对    另外我把这个信号送到pc817  但是在哪里 ...

在对照图纸时,又发现在4A的清晰大电路图中一处错误,在三角波形成电路元件IC2 CA3140的右边一行(IC3 TL072)是旧图中的标注没有清除。
最后与集电极电源反馈连体后就是变形的梯形形状。
在调整未级集电极输出电路时,要使输出波波形尽量落地(正、反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对照图纸时,又发现在4A的清晰大电路图中一处错误,在三角波形成电路元件IC2 CA3140的右边一行(IC3  ...

我在  画原理图的时候 用的是ca3140
请问一下   我图片里面这部分电路  应该输出的还是三角波把   只是区别在  X轴 上面和下面是吗   幅度也是一样大的   你在看看我这个图有错没有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   对于各部分的 正确波形还是了了解的比较少   劳驾你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K:
但是现在 变成了梯形波    在上方电路图中  红色方框 箭头里面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并没有 加这部分电路  也没有任何反馈    这样调试对不对  是不是要加上这部分电路  进行反馈了以后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但是现在 变成了梯形波    在上方电路图中  红色方框 箭头里面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并没有 加这部分电路  也 ...

在运放输出端测量,不接PC817时应该是三角波。
红剪头处电路是要在整体电路连接后,在实际测量NPN或PNP的管子,特别是测量导通内阻很低的MOSFET管时,对着图形调整,使得线条较清晰,线条起始部分恰好完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运放输出端测量,不接PC817时应该是三角波。
红剪头处电路是要在整体电路连接后,在实际测量NPN或PNP ...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信号送到PCB17以后发现 在  集电极扫描电压电路上测量不到半波变化的信号  反而是直流电压 这个很奇怪 图书也对了 没有发现那里接错
正常的情况下在 2SA1943上面是可以测量到变化的信号   是跟随三角波频率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这个信号送到PCB17以后发现 在  集电极扫描电压电路上测量不到半波变化的信 ...

你说的2SA 就是指NPN集电极电压输出管吧,在它没有负载时是测不到信号的,给它连上集电极功耗电阻、X 校正电阻(测量盒中的电路),反馈电路,就可以看起到波形了。

网友:
昨天把三角波极性电路都调试好了    发现连接到817后波形没有任何变化 后来检查发现  图中的817极性信号需要交换一下才对  请老师在核实是一下 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弄对
三角波信号都处理好了 送到三极管开关电路    通过原理图接了个负载电阻  在电阻两端测量了波形  NPN变化的是 方波 有杂波    PNP的尖波 并且这个波的底线需要放在桥堆的地上测量   放在滤波电容后面是测量不到的     麻烦师傅  给我一点意见   改怎么弄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的2SA 就是指NPN集电极电压输出管吧,在它没有负载时是测不到信号的,给它连上集电极功耗电阻、X 校 ...

bnm大师 我有新的回复  你给我指挥一下哇   哈哈   这次我接了集电极负载 使电路构成了回来      我想知道  这个电路在接上负载后的波形 是方波 还是正弦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K:
bnm大师 我有新的回复  你给我指挥一下哇   哈哈   这次我接了集电极负载 使电路构成了回来      我想知 ...

我看了你的图,运放用了358,这个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图,运放用了358,这个估计不行。

我实际用的不是358  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图,运放用了358,这个估计不行。

实际我用的不是358  是和你原理图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际我用的不是358  是和你原理图一样的

158楼中的电路其实是二个用运放组成的反相器,为了简化电路,把二个反相器串接了起来。这里要求运放有较好的输出精度。现在淘宝上购置的运放假冒品太多了,可以搭接个运放3~5倍的放大电路,用20KHz方波做为信号源,用示波器测量,如仍旧是方波,则可用,如变成三角波,则它是358,这里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8楼中的电路其实是二个用运放组成的反相器,为了简化电路,把二个反相器串接了起来。这里要求运放有较 ...

好的   感谢老师的解答   一个人调试起来确实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