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空变.征求做机方案

楼主(2018-05-14):
N年前入手了两个特大型空气双联可变.一个三围是60*27*22 cm.重量30多斤.容量是 2*1120P.还有个略小一点容量 2*190p 一直想着用这两个东东做个大矿机.但一直没有好的结构方案..拿上来看坛上高人有什么建议..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老外的大型矿机,做的漂亮的话可以搁在房间做摆设~

这个大板凳矿机有点丑

网友:
做一个直径3米以上的超级大环,可变放在中间,度盘也做个超级大的,像大时钟一样。

网友:
哥坛中购过大空变,什么时候利用起来

网友:
做一个空心的线圈,和他配,

网友:
特斯拉 线圈 的节奏

楼主:
谢楼上诸位老师..主要是矿机结构没主意..桌机还是柜机?也不知用什么材科好.金属的肯定不是首选

网友:
做天调,几十uh电感配这个可变接天地线

网友B:
老姜是矿机资深爱好者,强烈支持老姜做一个大矿机,创造矿石收音机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央视播播,给矿坛壮壮门面。 不用天地线,就用室内大线圈。早年国外爱好者曾经做过大线圈的,但没看到如此大的可变电容的,好像什么杂志上刊登过那张图片,一位外国爱好者正在听矿石机,边上几组大线圈有一人多高。记不得是哪本杂志了,了解的矿友多给提供些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姜是矿机资深爱好者,强烈支持老姜做一个大矿机,创造矿石收音机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央视播播, ...

谢谢..我这儿电磁环境不行..工作间在地下室..不用天线啥也收不到..两个大可变闲置了几年了.

网友:
这大可变电容太壮观了,支持折腾!也支持楼主的想法采用木质结构,做个柜机,带摇臂的。

网友C:
这空气双联可变电容真够大的。
别人的建议你只能参考。你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空间、现有和可得到的材料等实际情况去设计。
要考虑做成后把矿机置身于何处,总不能做完了没地方放吧,决定好要做桌机还是柜机。
因为这只双联的块头太大,最犯愁的就是它了。需要先考虑装机时如何放置它,比如:前后、左右或是上下方向。
调整双联是直接用旋钮还是采用拉线或其他传动机构,抑或是否需要变换方向。
若想配置大环天线,多大为最佳、如何放置……。
把这些问题解决后,选定图纸及参数,确定各部的尺寸。方案自然就出来了。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空气双联可变电容真够大的。
别人的建议你只能参考。你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空间、现有和可得到的材料等实 ...

谢  陪你玩儿时尚老师.我里地方很大.我工作间248平方.桌机柜机都能放下.看来做柜机还行.用木材或塑料

网友A:
可以参考老外的大型矿机,做的漂亮的话可以搁在房间做摆设~

网友D:
同并联LC线圈相配,有500pf就够了,2200pf电容量过大。不如放在串联谐振天线里面,2200pf也不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并联LC线圈相配,有500pf就够了,2200pf电容量过大。不如放在串联谐振天线里面,2200pf也不嫌大。

1200这个容量是大.打算两联电容串联使用.就是只用每联的定片.容量是一半.也是稍大些.凑合用了.

网友:
这个双联可以做一米左右大环矿石机,具体设计电路和参数如图,可以采用其中一联设计单调谐电路,也可以采用双联做双调谐电路。采用线圈和矿石机底座组装式或分离式,大环矿石机最关键的是分布电容的估算,这样才能基本保证中波段的频率范围要求,,表格中要注意的地方是,实际老姜的电容量最大为1120P,设最小值20P,左右,一米大环分布电容约100P,这样可变范围实际上最大值变为,1220P,根据这个参数,调谐线圈电感值约为72UH,间隔十毫米绕七匝正好满足要求,场管检波线圈用一匝就行。如果采用双调谐,只要再绕一个调谐线圈即可,场管双调谐电路一会发上。因为做的是大环,天线线圈部分不用安装,电路图上没有去掉,是为了方便理解一般矿石机的电路图,大环不用天地线了,可以省去,图上所以保留着没有去掉,实际制作时不要这部分

楼主:
谢llllllxing百忙之中费神劳力  可以考虑.不过我工作间在半地下室.不用天地线一点信号也没有.做了大环仍然要用天地线.这样大环就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llllllxing百忙之中费神劳力  可以考虑.不过我工作间在半地下室.不用天地线一点信号也没有.做了大环仍然 ...

如果是这样,可以采用中环矿石机,把双联串联使用,利用可变电容的高品质,一样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我给个中环参数你,我自己也正在制作中。中环矿石机的耦合面积大,耦合效率高,信号强时,不用天地线也能接收,信号弱时采用天地线也可以接收,45厘米的口径也是可以接受的大小,放在桌上如电脑大小,也可以采用线圈底座分离式,你这电容到是稳重如泰山,不用上太可惜了

楼主:
谢谢.已收藏..两个大家伙在货架上躺了快10年了..也该出山了

网友:
用上着玩意!想想都壮观!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收藏..两个大家伙在货架上躺了快10年了..也该出山了

希望老姜老师做个中国最大矿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  陪你玩儿时尚老师.我里地方很大.我工作间248平方.桌机柜机都能放下.看来做柜机还行.用木材或塑料

摆放空间没问题做柜机比较好。在配上一个大环会非常漂亮。建议用木材,实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摆放空间没问题做柜机比较好。在配上一个大环会非常漂亮。建议用木材,实木。

先谢楼上诸任老师
突发奇想.我的天线比较好.用25w号筒喇叭很大声.何不干脆把号筒喇叭也做进去.做成一体机.这样就必须做柜机了.

网友:
天线太大了不好安放、挪移,要是做成可折叠的天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楼上诸任老师
突发奇想.我的天线比较好.用25w号筒喇叭很大声.何不干脆把号筒喇叭也做进去.做成一体 ...

有个总体设计好。即使暂时不装也要留出空位。

网友E:
这台矿石收音机的新功能:调台+健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台矿石收音机的新功能:调台+健身。

电容的一端有个大配重铁.用起来很轻松.健不了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姜老师好;做一个大柜机,必须的。暂时不装25w号筒喇叭也要留出空位。
等到矿机装好后,大柜机位置,天 ...

必须的..只是不大爱动手了.就算个长远计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