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温度高原因探查

楼主(2018-05-14):
春节前做了一台6P1推挽机,发现用一小时之后,电源变压器温度过高,手不能久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就用这台功放做实验,除了未接入整流滤波之外,灯丝全点上,高压带一盏25W的灯泡和一把30W的烙铁,电流0.24A,负载电压240V,通电1.5小时,温度明显没有那么高,至少手久摸没事。看来CLC滤波,对电源变压器来说,是一个考验。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整流后电容滤波电路中的电流不是正弦波,而是在电压峰值附近的短电流脉冲,瞬时电流脉冲要比输出直流电流大得多
尽管是有效值电流不变,脉冲电流造成的铜线损耗要大得多,假设铜线电阻是1欧,平均电流1安培,直流电通过后形成的铜损就是1w(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但是换成占空比为50%的方波电流,铜损就变成了2w(脉冲电流的的平方乘以电阻乘以脉冲的占空比),如果方波的占空比是10%,同样的1安培电流,铜损就变成10w。
用电阻性负载按额定电流去检查变压器的发热状况是不靠谱的,如果变压器发热不是太严重,换成电感输入滤波会增加整流管的导通角,发热状况会有一定改善

网友:
如果没有局部短路性故障,可能电源牛带载荷能力偏小。

网友:
胆机的电源变压器是有计算公式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关系,不能用常用的公式计算,否则会很热。

网友:
初级的计算是次级的有功功率除以效率,次级高压的有功功率就是从整流管出来的电压乘以直流电流,电子管全波整流,视在功率是它的2.2倍。

网友:
会不会CLC滤波的元器件选值不当,回路发生了谐振? 用钳形表看一下电流,看看和计算出的电流是否接近。

网友A:
楼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高压绕组应该是直接接的灯泡负载,未经过整流滤波,这样一来可近视看作纯阻性负载,效率很高,故电牛发热轻。
当加上整流滤波后,电路呈现容性负载,存在功率因素问题,第一级电容容量越大,功率因素越低。也可以这么理解,加上电容滤波后,二次高压要达到很高了整流管才开始导通,很大的充电电流在绕组的直流电阻上产生更多的热量。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低了。静态是还好,一播放音乐就发烧了

网友:
给你个表格,自己算吧 微信图片_20180514170644_meitu_1.jpg

网友B:
这个实验不能说明问题。变压器的容量标称VA而不是W也就是包含了无功功率,而且是向量关系,这就涉及功率因数。电烙铁灯泡都是纯电阻负载功率因数等于1,而整流与滤波电路有非线性电子管,电感与电容等元件其功率因数是远小于1的。再说变压器的负载效率问题,正常情况下都要经过整流滤波电路还有带载(放大器),这样其整体系统的效率远远小于只带电阻的效率。
电源变压器工作是有较高温度的,除非设计的足够保守,安全系数选择过大。只要能够达到热平衡就属正常情况。
对于电源变压器设计的基本要求是:(1)获得所需电压。(2)变压器内部电压降不能太大,以免负荷变动时,引起输出电压有大的波动。(3)温度不能超过100℃~110℃,以免烧坏绝缘。(4)经济、省材料。要满足上述要求,设计时需要经过细致的计算和比较。但在业余条件下,为了简化计算和便于绕制,有些数据不得不取得保守一些。

网友:
整流变压器效率低。

楼主:
大半天没上网,得到这么多坛友的回复,谢谢大家。这只电源变压器用的是EI86的铁心,叠厚50mm,白片和灰片交叉叠,初级线径0.5mm,高压0.35mm,灯丝1.4mm,空载电流0.03A,高压带25W的灯泡和30W的烙铁,所有电子管全插上去,整流滤波电路未接入,此时高压测电流0.25A,初级电流0.43A,通电一小时,变压器温度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高压绕组应该是直接接的灯泡负载,未经过整流滤波,这样一来可近视看作纯阻性负载, ...

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第一级滤波电容用到了440微法,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充电时间2.17ms,放电时间7.83ms,电容器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充电,以满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放电,充电电流应该很大,这是造成变压器发热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验不能说明问题。变压器的容量标称VA而不是W也就是包含了无功功率,而且是向量关系,这就涉及功率因 ...

这只变压器初级直阻11.8欧,高压直阻26.5欧,高压空载输出250V,满载电流0.25A(阻性),满载时电压240V,导线电流密度2.5A/mm2。现在看来,变压器容量有点小。

网友:
电源变压器和音频变压器都需要足够的富裕量,别预留得太小.

网友:
带好原负载,隔点时间分别摸一下铁心与线包看是谁在发热。有些铁心不好也会很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