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射频电容

楼主(2018-05-14):
电子管射频电容

网友:
射频电容是什么电容?不懂,请教!

网友:
      射频电路可以理解为各种发射电路,当前主要是超高频发生发射电路。并不存在专门的射频电容,只不过按照射频电路的要求要比较小的损耗,一般用陶瓷和云母电容。楼主所谓的“射频电容”就是发射台用的高压陶瓷电容,只是过材质的纯度比较高。

网友:
高压陶瓷电容~貌似。

网友:
陶瓷电容材质的纯度较高,特别在高质量的穿心电容,在发射机各个通道用得比较广泛。

网友:
耐高压,高频电路上使用,现代高频热合机里也会使用到。体积大

楼主:
可以用于电子管大功率短波功放。

网友:
遇见过很多 ,引脚特别容易掉 ,但沾上还可以用 ,没要

网友A:
这些电容主要用于电子管fu系列的谐振、耦合等,耐压可达几万伏,容量有些很大可达数十至数百kav,有些需水冷。

网友(2019-02-23):
中波发射机里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容主要用于电子管fu系列的谐振、耦合等,耐压可达几万伏,容量有些很大可达数十至数百kav,有些需水 ...

电容到底损不损耗功率?
就和1700W功放输出接一个小电容不会炸一样

网友:
以前给广播电台,还有医院里的高频理疗机,更换过这种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我砸碎了好多最少有一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