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的后级????

楼主(2018-05-14):
今天在废品站看到这个,不知道怎样,之前也在这里掏了一套马兰士的功放和均衡。有了解的大神么?另外请教马兰士那个功放和均衡怎样接的?

网友A:
我有这夏普后级,挺好的功率1100瓦。要配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夏普后级,挺好的功率1100瓦。要配前级。

查过是整套1100W,这个单独是250W*2,可惜没有前级用不了。

网友:
组合机上的,整套看起来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是整套1100W,这个单独是250W*2,可惜没有前级用不了。

任何前级都可以用。

网友B:
实在太旧了,50元应该能入手。不知内部如何?内部有无修理过,换换电容喷喷外壳漆,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太旧了,50元应该能入手。不知内部如何?内部有无修理过,换换电容喷喷外壳漆,还是可以。

这个成色算不错了,很多这些老家伙状态还是不错的,换了电容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网友:
最想看看内部,绝对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C:
应先清理一下马兰士套机背的铁锈,这些机生产量少,坏一台,地球上就少一台,所有声源接到一一均衡器上,由均衡器的OUT输出

一接到功放的输入.

当你的厅堂面积约八十平方,只使用马兰士套机即可,

当音乐厅堂面积八十至五百平方米.马兰士套机不必改动,从马兰士功放耳机插用适合的连接线连接到夏普机的输入端,

以夏普机推动喇叭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先清理一下马兰士套机背的铁锈,这些机生产量少,坏一台,地球上就少一台,所有声源接到一一均衡器上,由均衡 ...

还是版主厉害,马兰士的我单独用手机做音源只有一边响,还没有空打理。想不到还是限量版。

网友:
打开看看内部

楼主:
没有拿回来

网友:
这个夏普2只大方牛,双55V输出的,2只4048厚膜,10年前在DIY卖过1台,市场价约200多元

网友(2018-06-25):
整套看起来挺漂亮!

网友:
玩玩可以的

网友:
这是夏普8800组合音响的后级非常不错。我92年14800买了一台。14寸低音喇叭落地音箱也很好。但是前级是5碟转盘CD.调频调幅收音机,简易单面双卡座,五段均衡集成在一体。外加一个半自动LP.总之前面的音源加前级都很差。但是后级和音箱还是很好的。我现在用一个湖山的前级去推它,用马兰仕63MK作音源效果相当不错。但要注意用一个五伏的电源作控制后级继电器的电源,五伏输入就在音频输入旁边的那个两孔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