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DIY很标准的空气单联吗?实在不行就薄膜的。

楼主(2018-05-14):
这几种360 290 270 都看腻了。

网友A:
开个模具冲制就可以,模具不复杂,只是代价大,当年工作时为复旦电容器厂开过密封连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模具冲制就可以,模具不复杂,只是代价大,当年工作时为复旦电容器厂开过密封连的模具。

开模具听起来很可怕,费用在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模具听起来很可怕,费用在多少?

自己使用肯定不合算了,不是成百上千的价格。

网友:
有爱好者自己动手开模具,省了人工费,只是材料费就可怕!

网友:
降落伞单联有前辈整出来过,用双空连改单联也不是什么问题。。。要有设备供你使用。。。

网友:
自已开模造价太高了。

网友:
不知道那位要造双联的·弄成没

网友:
开什么模具?现在肯定有生产的!!套件里的不贵。

网友:
可以把铝片叠成多层然后找地方做线切割加工。

为保证强度,铝片可以用厚一点,比如0.5mm~1mm,或者直接用黄铜材料。

网友:
找几个现成的空气可变,把铝片拆下来, 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组装吧,开模之类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楼主:
用剪子制作金属片,几乎等于制造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剪子制作金属片,几乎等于制造次品。

不一定,可以修正打磨,只是费工费时,按工钱算的话可以买两个了。

网友:
CAD画好图,然后数控切割。然后组装。

网友:
现在的激光切割很好的,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