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机油看机油尺要热车吗?

楼主(2018-05-14):
你好;无烟男人加机油看机油尺要热车吗?

网友:
不热车,看机油尺的时候车要静止一段时间再看。

网友:
冷车看最好,平地,机油也回落到油底壳

网友:
要冷车30分钟后才准确。

网友:
加机油,先在冷车状态下加,不要超过上限,然后启动发动机大概2分钟,检查油尺,不低于下限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启动状态下发现机油低于下限,继续加,加到略高于下限就好,冷车状态,机油略高于上限没关系的

网友:
早上启动之前看是最准确的,最好不超过油尺上线刻度。

网友A:
如果是换机油后的添加机油,  先冷车添加到油尺下标记,  着车运转 一两分钟后,熄火,查看油位下降程度, 根据情况补充到接近上刻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换机油后的添加机油,  先冷车添加到油尺下标记,  着车运转 一两分钟后,熄火,查看油位下降程度,  ...

老哥真专业,我这个经常修车的人也只了解这么多啦

网友:
热车后油位会高一点!

网友:
不用,只要车放平就可以

网友:
本田的机油门得知。一般是熄火后15分钟左右看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