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1J级怎么看。

楼主(2018-05-14):
本人刚学习电子管,网上买了几个电子管,为何一只6n6是标6n6t,另一只是标6n6  III(希腊字毌三,这个管子72年,前一个76年)。一只标6n11J,一只标6n11(两只年份也不一样),管帽上方用印章(菱形框内一个J字”印,卖家说这就是J级?请问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早期生产的质量一致性差,检验评级是后期加盖J印,后来质量稳定后和型号标在一起了。

谢谢!还有个问题,那个标6n11J的也盖有一个“J”印,和标6n11的盖的印一样,感觉重复了,有点怀疑这些印是不是后来印上去的。还是想多了?

网友B:
      电子管等级分为 4 级,民用级--M,军用级--J,特级军用级--T,高可靠级--G,级别代号通常不在型号后,是另外印盖,M、J 级材料,工艺等等是是相同的,参数、外观有区别。T 级在材料,工艺、测试上与 M、J 级就有所不同。G 级增加部分工艺、参数、测试、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等级分为 4 级,民用级--M,军用级--J,特级军用级--T,高可靠级--G,级别代号通常不在型号后 ...

涨知识了,我还正纳闷有一盒管子印着T不是J。G的是什么样子啊?没见过

网友:
正品管有M——民级或通一,J——普军级或軍外面一个圈,T——特军级,Q——高可靠性(可以承受较高加速度冲击)。次品管有通二或副品,更低的是业余品或利用品,再往低了就是废品。

网友:
T级不是军用级是特级的意思,通常用于特种设备以及测试仪器,没有G级。也没有Q级,Q是电子管型号的后缀不是质量等级。例如电子管手册中所列6Z4与6Z4-Q;6Z4--T;6N1;6N1-M;6N1-Q等等。

网友:
电子管质量的等级是按企业自主制定的标准标示的,只要能出厂的都是合格品,废品是严禁出厂的,企业内部都有废品库并登记造册(企业管理条例与90年代的全面质量管理。现在是ISO900*印证是讲情商的)。
北京电子管厂早期的产品等级采用汉字标注:直接印有军用品(市面极其难见),有的还带八一字样,市面能看到的:特:通1:通2;民;业余品。试用品。
后来采用拼音字头表示:常见的是J(军品)T(特级品)M(民用品);试用,利用。一直用到北京电子管厂破产改制(江时代)。
这如同以前交公粮,同样都是玉米要划分一,二,三等级一样。不管什么等级既便是等外,玉米都是可以充饥的粗粮。电子管也一样,不管什么级别作用是相同的。
有生产年份例如59;80等等,月份用罗马数字表示例如Ⅰ;Ⅲ;Ⅵ等等。
至于现在销售的电子管就不好说了,废品库里的,积压的产品,半成品(没经检验的)等等去向不明。还有供给整机制造厂例如各无线电电视机等等生产厂没上线的电子管去向也不明(都已破产改制)。
电子管质量如同万用表的质量,看看上四厂老500型与南京电表厂47型与破产改制后的有限公司的产品比较。电子管厂也有个遗老曙光电子管厂还有后起的遗少具体不大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个问题,那个标6n11J的也盖有一个“J”印,和标6n11的盖的印一样,感觉重复了,有点怀疑这些印 ...

有复检的。
J 军品 要求稳定性高,出库之前,有军方检验。这话是说 ,最严格的时候。

网友:
6N11貌似没有民用级别的。

网友:
我一般选用的都是J级,能够长寿命。

楼主:
谢谢搂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复检的。
J 军品 要求稳定性高,出库之前,有军方检验。这话是说 ,最严格的时候。

谢谢!指点!

网友:
6N11几乎都是亮屏的多,有一种黑屏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