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鼠标一天,弄了个3T3

楼主(2018-05-14):
看了春雷3T3,觉得有搞头,下一步也试下神机,过下边疆收音机的瘾。

楼主:
这个是本振线圈TTF-2骨架与6脚骨架多用板。

网友:
十一根管子 好奢侈

网友:
画得很好看,所有的零件位置都作了新的安排和改进。这应是新版3T3式样了。提个建议:

高频部分的导线应尽可能画得粗些、短些,这样对以后的调试会带来很大的便利。

网友:
看到琴键开关,头皮发麻,这种开关难搞,毛病太多

网友:
有人做轮鼓的,现在又折腾琴健的,看来做高频头的火了。

楼主:
仿改春雷3T3四波调幅收音机PCB准备打板,一套两片PCB,高频板一片,中放板一片,分开做板考虑中高频干扰可控性与安装布板随意方面有优势。有想一起玩的坛友请吱一声,多打几套就是了。

网友A:
未听说过3T3呢,█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听说过3T3呢,█有图吗?

就是春雷3T3边疆四波调幅收音机。

网友:
非常喜欢!很不错的电路布局,只是现在零部件不太好搞。支持大师折腾出套件,有零件更好,出了我第一个买!记得通知我哦

楼主:
转发神机裸图几张。 e4897c90df52f957e7150620a2092559_6e867f51g96a9a742dfee&690&690.jpg 217cb327b3a05374bb0b1c980415f9b3_6e867f51g96a9a73f83ac&690&690.jpg 8379dd4a3897561b8e1e54c740c5db97_6e867f51g96a9a6c8c20c&690&690.jpg 6f388162fe65a3ea1a4c2fdd8c5128e5_13640004_2014_03_02_00_51_55_13297_tb=dm&h=BD.jpg

楼主:
好像原机PCB用了双面板并做镀银出理,焊接面级间加了屏蔽隔条?

网友:
报名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改春雷3T3四波调幅收音机PCB准备打板,一套两片PCB,高频板一片,中放板一片,分开做板考虑中高频干扰可 ...

报名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春雷3T3边疆四波调幅收音机。

3T3高清大图

网友:
T15一不留神c、e极画反了

网友B:
高、中频部分用了10只晶体管,应该是好机。不过这么多的电感线圈和波段开关楼主这么解决?靠外援?还是自己制造?如果自己搞的话。。。。会累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频部分用了10只晶体管,应该是好机。不过这么多的电感线圈和波段开关楼主这么解决?靠外援?还是自己 ...

那就单玩中波吧,一根磁棒3个线圈,不要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中频部分用了10只晶体管,应该是好机。不过这么多的电感线圈和波段开关楼主这么解决?靠外援?还是自己 ...

可以考虑利用海燕T241的成品来用。

楼主:
这里取值是560,8.2K吗?太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利用海燕T241的成品来用。

如果机构布局不合理或调试不好,效果不及海燕T241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这两只电阻是用来控制检波二极管下部的电位的,把这下部的电位和检波得到的电位的叠加,借以控制BG9,以达到AGC控制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说560欧与8.2K是正确的(比原来-6V稍高约1/10,在没有信号时BG9应处于截止)。如果这两只电阻数值有问题,我们在调整AGC时也可以调这两只电阻的大小,看看有信号时AGC有没有起控。

另外本人觉得2C16是个供低频和高频通路的电容,这个电容原图用得太小了,这个电容可从10微法到.047间选取。

网友:
效率太高了,自愧不如

楼主(2018-08-19):
板子打回来,看着不错。无飞线,丝印清晰。

网友:
期待老师的实验报告。。。。

网友:
无话可说,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发神机裸图几张。

原来以前的收音机里面,板子没有丝印,接线极为复杂,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