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毛腿磁动车怎么换电池

楼主(2018-05-15):
电池不能充电了,自己拆开后电池还是取不出来,车标最前端那里打不开,请问哪位专家修理过这个车型?请指教,谢谢!

就是这种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种一模一样的

我给拆成这样了

我给拆成这样了

应该是在前面车标那里把电池取出来

应该是在前面车标那里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应该在横挡里面吧!把前叉拿出来估计可以看到电池了吧。

楼主:
前叉拔不下来,因为有一根钢丝和电源线连接,控制板貌似在车把里面。
考虑把所有线都剪断,换完电池再重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