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MF18表维修(续)

楼主(2018-05-15):
因会员权限原因,图片没有传完,这理接着传,这里要特别感谢坛友“宇航2007”.

打磨完成后,套在从10表上拆的插座上试试

打磨完成后,套在从10表上拆的插座上试试

开始安装

开始安装

螺丝紧固到位

螺丝紧固到位

安装到位

安装到位

开始涂上颜色

开始涂上颜色

颜色涂好,基本看不出来

颜色涂好,基本看不出来

修复完毕。与原来插座一致,比较满意。OK!

修复完毕。与原来插座一致,比较满意。OK!

网友A:
弄点自喷漆,光亮的配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点自喷漆,光亮的配套点

没有那个条件啊,只好弄个油性记号笔涂一下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评分,么么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跃厂的MF18比遵义(上四)厂的差一点点。我以前有两台MF18,两个厂各一:上四厂的有多个线绕电阻不通,懒 ...

我这台也是永跃的,修好后各档位测试了一下,也还可以,准确度还不错,

网友C:
永跃表外壳有改进,旋钮下面有凸台,旋钮不会刮花面板;提手螺丝位置改动,使提起来表更平衡!
永跃表旋钮上一条直线,上四的一条直线前面一个圆点;永跃的内部用料比同年上四的好看,相当于上四的前几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跃表外壳有改进,旋钮下面有凸台,旋钮不会刮花面板;提手螺丝位置改动,使提起来表更平衡!
永跃表旋钮 ...

早期的永跃表应该也和上四差不多的

网友D:
楼主这个接线柱是开模的,我是用塑料棒车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接线柱是开模的,我是用塑料棒车了一个

用车床车的当然很好,我是没办法了才想出了这个歪招,车一个又没那条件。这个二次绝缘垫买又没处买,差一个表就难看,只有自己试着翻模做一个了,总比缺一块要好

网友E:
18型指针万用表,表中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型指针万用表,表中精品。

从历次的使用情况来看,MF18的确是指针表中的佼佼者

网友:
在指针万用表里。18型精确度最高。由其上四厂出的。电阻都是线绕电阻.

网友(2018-07-04):
手艺不错,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