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胜利8045-2的晶振型号

楼主(2018-05-15):
胜利VC8045-II四位半台式万用表晶振一脚断裂,显示断断续续,上面什么都没有,求助大家,这是个什么型号的晶振
浏览器没法上传图片呢?主芯片旁边的那个,主芯片是L7129

楼主:
昨天查到了,用的是120k的晶振,还是不用了,用电阻电容换了吧

网友(2019-04-01):
标准是100K,你用120K刷新要快些。

网友(2020-02-04):
最近刚得到还比较新的这款台标,但精度差了些,想校准一下,拆开一看有六个电位器,不知道都是用来校准什么的,无从下手了。那位知道请告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