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不聚焦了

楼主(2018-05-15):
各位前辈大神们,本人有一台模拟示波器,通道1电压旋钮有时候接触不良,我打开用酒精擦了擦,这个电压旋钮擦干净了,但是现在不聚焦了,扫描线变粗了,别的都正常,之前是好的,感谢那位好心人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电路板上应该有个调聚焦的微调电位器,找找看,另外高压包上也应该有个调聚焦的钮。

网友:
应该是调电压的电位器的酒精还没干,干了就好了,不行就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
聚焦电压如果过低调电位器是无效的,查查聚焦电位器前的电容是不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