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学玩过6BV11,搞音频行不行 ?

楼主(2018-05-15):
有没有同学玩过6BV11,搞音频行不行 ?

网友A:
双锐截止5极管,原用于彩电解调,现用于音频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锐截止5极管,原用于彩电解调,现用于音频是没问题的。

里边的孖仔,是一样结构的两个管子么?

网友B:
双五极管,大概相当于两个国产的6J3封在一起吧,做低放肯定是没问题,我有一些,暂时没空研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五极管,大概相当于两个国产的6J3封在一起吧,做低放肯定是没问题,我有一些,暂时没空研究它

多谢神龙大哥!

网友C:
看pdf应该可以用在音频,但声音怎么样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df应该可以用在音频,但声音怎么样不知道了

性能接近或超越廉价的6F1/6F2,即可。

网友D:
如果管子价格不贵,管座好找到的话,做FM收音机到是不错。那样用管就很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管子价格不贵,管座好找到的话,做FM收音机到是不错。那样用管就很少的了。

这个更利害:   12个脚3个管!:

网友D:
还有更厉害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厉害的没有?

这个属于变态 :

网友:
这类12脚复合管很多,下图双三极、五极复合管,一个管可以完成检波、低放、功放,屏压170V。由于互导高,参数离散性较大,因此配对较难。从美国购买包括配套管座,国产管座质量太差。
下图为双五极管

网友E:
本坛资深网友,清华大学蔡教授利用双五极管6BW11制作的单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坛资深网友,清华大学蔡教授利用双五极管6BW11制作的单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感谢版主关注。

用6BW11制作的带网络均衡的电子管唱放已经出声,但明显地性能不及原配置,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前些天,为了这孪生管开做的实验贴子 :
《6BV11+6N11做二级放大实验》。

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8692&ex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