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喇叭怎么整?

楼主(2018-05-15):
一个 摔了有点卡音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卡在那一边,用管子钳进行调整。这可是要点悟性的活。

可能要把喇叭线焊下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受力点往上提,可以看出受力点下方盆架有褶皱了。

拆掉接柱用大夹子?

原来卡得重点,我提了之后会好一点点,不能完全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夹具固定盆直径最大处的盆边,再自制一个类似大扳手的往上提,没有也可以用两把菜刀背往上翘动,不能 ...

像做个音箱面板也行,挖个孔型。

现在的问题是磁铁好像有一个铆钉松了,怕是不能用力拔哦。不然磁铁全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密封磁路的不会轻易脱落,但是力度要适中哟,边调整边看效果。

磁铁已经松动了,

明天再试下了。

网友:
这破喇叭值得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卡在那一边,用管子钳进行调整。这可是要点悟性的活。

他的悟性不用怀疑,比一般人强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铁已经松动了,

明天再试下了。

我对待这种喇叭,先是尽量最大限度校正盆架,但是,校正完盆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因为校正不到原始状态,那就是说应该还有轻微刮圈,这时就细心找到刮圈方向,然后在对向把盆架适当敲弯,然后,然后就好了

我始终是这样修复摔偏心的破烂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待这种喇叭,先是尽量最大限度校正盆架,但是,校正完盆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因为校正不到原始状态, ...

你的方法我也试过,直到反复摆的不擦圈,就算好了

网友:
敲回去,我就干过,我的惠威音箱被侄儿推到,其中喇叭就摔变形了擦圈,就连敲带打搞回去了,听着基本正常。

网友C:
这种喇叭真不值得折腾,以前在五十铃货车车门上拆过几个(换新拆的),音质真不敢恭维,后来放在角落几年都没用上,最后清垃圾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喇叭真不值得折腾,以前在五十铃货车车门上拆过几个(换新拆的),音质真不敢恭维,后来放在角落几年都 ...

也许你给喇叭配的音箱夫人不合适呢?

网友(2018-09-22):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