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机换了个壳!

楼主(2018-05-15):
有个问题就是功放芯片发热太严重了怎么处理一下好呢!

楼主:
山特电源壳子拿来用上开口难看了些!

楼主:
抹着壳子有点微微烫手估计在50度以上了

网友:
加个散热风扇

楼主:
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芯片拆了呢,音质不好还死费电

网友:
你芯片样子都不拍出来叫大家怎么教你
原来芯片应该是固定在车机外壳 外壳充当散热 现在你改装去掉外壳 应该搞个散热铝片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温度高,这个好像没有散热片,直接用壳体散热的,

网友(2020-06-24):
这样散热不好--改造一下

网友:
车机是靠外壳散热,你改塑料当然发热了

网友:
换个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

网友:
车机本身功耗大芯片有功放,LOD,SOC以及收音芯片,这些都是发热源,最好用带散热片的金属机壳,接地,散热一并解决。

网友:
加上脚垫,开对流孔,让空气对流,否则热量太高,影响性能。

网友:
只要不接喇叭,功放芯片热点没事,接喇叭的话就要加散热片了,功放芯片裸奔的话音量大了到了一定温度声音就会失真,严重的会烧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