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方案

楼主(2018-05-16):
如题,联想B460电池损耗过大,用替换法更换新电芯校准电量之后还是无法续航,后来不慎脱焊导致锁死无输出。看到有人尝试直接将电池组输出端接到保护板的输出端供电,另外几个数据端子跳过,也尝试了一下,发现一直提示未检测到电池,断开适配器几秒钟自动关机,开机不断重启(找不到电池)。想问问大神,除了用笔记本充电宝(吃饱了撑的设计)从DC插口供电的方案,能不能改什么设置让笔记本不检测电池参数只从电池正负极取电工作?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检测到电池一般都会降频运行

网友A:
那还是用吃饱了撑的设计,用个笔记本充电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用吃饱了撑的设计,用个笔记本充电宝吧

这个实在是不情愿,希望电池位大小正好地放下电池,而且不想用线。而且用笔记本充电宝,机内没有电池,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不间断使用,当充宝电量耗尽时必须关机插适配器 总不至于把DC端引出外接一拖二接口吧

楼主:
买了,本地数码城,只是不想浪费电池

网友:
没办法,想改只能动主板,笔记本就那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