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收音机双连可变电容上的四颗螺丝可以调吗?

楼主(2018-05-16):
前几天得到一收音机,感觉音效不太好,也不懂原理,看到螺丝就乱拧,结果现在一个台也收不到了。是不是拧动了这个电容上螺丝的缘故呢?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如何用简单的方式来区别哪两个是调频連或者是调幅連?谢谢!

片数少的是调频段的……

网友(2018-05-16):
这就对了,这些个台都是宁出来的当然可以宁没了,收音机正常。

网友:
那是本振和高放的微调电容,如果调乱了,就慢慢调回来,

网友:
有时候不能手贱乱动乱调。

网友:
您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看是哪个螺丝,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搞维修时,客户总是把带来的故障机称是不是哪儿的螺丝松了

而且,他已经把所有的中周,都顺时针拧到了底。

网友:
我小时候就为了这挨顿揍

网友:
没救了,再买个吧

网友:
慢慢调那四颗小锣钉,在乱调中总结,体会,可能会有一个惊喜的,这是个学习的好机兮!

网友:
可变电容顶上四个螺丝并非是微调电容哦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如何用简单的方式来区别哪两个是调频連或者是调幅連?谢谢!

网友(2018-09-07):
并联到天线联的那个微调电容是调整高端频率范围的,并联振荡联的那个微调电容是三点统调高端用的。大概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如何用简单的方式来区别哪两个是调频連或者是调幅連?谢谢!

很简单都是固定的模式,靠近调谐轴引出的3个脚是调频联,靠近后壳引出的3个脚是调幅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都是固定的模式,靠近调谐轴引出的3个脚是调频联,靠近后壳引出的3个脚是调幅联。

谢谢老师的关注!靠近调谐轴---和后壳---没有理解通。烦请老师用个实物图说说,深表谢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关注!靠近调谐轴---和后壳---没有理解通。烦请老师用个实物图说说,深表谢意!

拍片很麻烦。有机薄膜4联有一根铜轴,上面用螺丝固定调谐轮用拉线转动调台,这面是上面,在这面出来3个脚是调频联,在它的下面,也就是4联的外壳下面也出来3个脚和它在一侧,一般都是焊在上面的3个脚上,这就是调频联的微调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片很麻烦。有机薄膜4联有一根铜轴,上面用螺丝固定调谐轮用拉线转动调台,这面是上面,在这面出来3个脚 ...

谢谢老师的解说!我再慢慢的捉摩捉摩。

网友:
你要是把所有能拧的都拧一遍的话,没有很专业的知识是调不回来的了;这些螺丝包括:本振线圈,中周,微调电容等;

网友:
如果自己看书学习一下的话效果更好不需要问大家。因为这个问题不值得问。

网友:
有些网友在回答收音机灵敏度低的问题时,往往上来就是统调,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仪器统调并非易事,何况灵敏度低有很多原因。根据本人经验,品牌机出厂前都经过仪器调试,除非换过中周变压器,或使用者調乱了,根本用不到重新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