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楼主(2018-05-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基础知识吗?看不惯以后就不发了~

别泄气,我们这些人,认认真真的学习,有几个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控制电路,反接 制动 。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应用都是定速 的。两级,四级,六级,八级。 双速 的是比较少的,M7112,M7113磨床用的是双速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调速 效率不好。

网友:
T611用的双速电机,相邻两个档位是电机两个速度,其中一个速度电机声音明显比较大

网友:
公司里年代较早的无滑动拉丝设备上大量使用三速电机,电机绕组结构复杂,电机绕组引出线一大把,接线时需非常小心、仔细,弄不好一通电就"放炮"。

网友:
有没有三相电机星接改角接的教程啊?最好是有实物图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百度来的,图暂时没有
电机一般会给接线腔引出六根线头。比方说是A-W B-V C-U《都是导 ...

这个我都知道的,就是想看看实操图。

网友C:
有一种很实用的无极调速楼主没列出来,90年代我在矿山得使用过。该调速电路不知道书上有没有,听说是我们本地矿山师傅70年代发明的,还拿到北京展示过,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吹的

我看出的是用多极三相电机,转子绕组用滑环、碳刷引出,在一个水箱里做个像双联可变电容的装置(用钢板焊动片,定片不用做)动片与碳刷连接,在水箱里加入半箱盐水,这样用脚踩一块踏板就可以改变转子的外电阻来调速。发的热量就是水发热,散热都不用额外考虑了。这种电动机我们本地人喊做水组

这个土货真的很实用,慢慢启动从井下拉10多吨煤上来到地面运行时的轻载无极调速很好,放车下井电动机又变成发电机,又可以脚踩踏板调速制动减少手刹制动磨损。

补充内容 (2018-5-17 10:01):
我看帖漏了,就是第3. 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很实用的无极调速楼主没列出来,90年代我在矿山得使用过。该调速电路不知道书上有没有,听说是我们本 ...

感觉这种调速方式应该就是第三种 ------“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种调速方式应该就是第三种 ------“变转差率调速”.

完全正确!能够活学活用,点个赞!

网友:
念书时学过叫  电机与拖动  是合肥工业大学的顾老师编写的,现在拿来主义用变频调速,有种专门调速电机带个风扇,防止低速电机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种调速方式应该就是第三种 ------“变转差率调速”.

谢谢,我看帖子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加分鼓励 我知道这里的老师傅很多,但是也有不少新手,包括我也是,了解一下基础知 ...

老师,哪里可以学电工基础啊,我是个小白,白的透明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老师不敢当,大家相互学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可以从网络上学,从简到繁都有,是免费的老师,另外 ...

谢谢指导,多多指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相关原理和知识,论坛有你更精彩!涨知识了,期待楼主的相关大作分享,认真学习和提高!

网友:
看不懂,这没有专业知识看不懂

网友(2018-06-18):
我们最常用的是用变频器,然后要求不高的就用调压的方法

网友:
目前,变频器调速,是基本趋势了

网友F(2018-08-10):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我看见电工老师傅接过,电机接线上有标注,但是线太多,送电前他们也是反复检查确认的:hands ...

最复杂的就是用组合开关控制电机调速,相邻档位的短接片只要弄错了,不是电机缺相运行就是烧保险,好多老师傅都吃过这个亏,我也一样。
       其实,只要弄清其工作原理,结合组合开关的断合图表,就能搞清楚变极调速控制电路。以前记得上学时曾经做过三速电机自动变速电路,印象中光是CJ0-10的交流接触器就用了七八个,时间继电器2个,中间继电器(用CJ0-10两个代替,图纸型号为JZ7-44)一个。由于学校没有三速电机,用220V 15W灯泡多个组成灯板代替,电路接好后,送电合闸,能看到灯板的灯泡从暗到亮,再到明亮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复杂的就是用组合开关控制电机调速,相邻档位的短接片只要弄错了,不是电机缺相运行就是烧保险,好多老 ...

老式机床有不少这种多速电机,小功率的直接是组合开关,大功率的是多个接触器。原理简单,线路复杂,因为要相互连锁。有接线图还简单,没接线图的,就要慢慢查找了

网友G:
一般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性能很差的不可能做到无级调速,绕线转子的异步电动机转子由滑环引出后串入电阻或频敏变阻器,目的是提高起动转矩减小起动电流,调速性能不会太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性能很差的不可能做到无级调速,绕线转子的异步电动机转子由滑环引出后串入 ...

YZR系列起重电机就是滑环调速,速度变化平缓,缺点是转速易被力矩调制,转速调节范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YZR系列起重电机就是滑环调速,速度变化平缓,缺点是转速易被力矩调制,转速调节范围没有问题

此电机有一定的调速范围 ,机械特性软,效率低电阻消耗滑差功率 ,适合调速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I:
现在变频器也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变频器也便宜了

80年代第一次见,听说是2万多。现在想那个体积也就5.5的。现在的话,也就一千多

网友(2019-07-07):
现在一般都是变频吧,方便稳定还安全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知道的,就是想看看实操图。

如果有三相电源,找个星三角启动开关,接个电动机或三个灯泡,玩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知道的,就是想看看实操图。

一般连接片竖接是角形,下面三个接线柱短接,上面三个接线柱接电源就是星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哪里可以学电工基础啊,我是个小白,白的透明那种

考电工证有培训,但是教的大多是安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