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串口控制自动灌溉“系统”

楼主(2018-05-16):
上位机VB自制软件  下位机stc15w408as单片机控制板   无水栽培

VB控制

VB控制

第一个控制板,不幸被水淹了,紧急修复了一下,菜菜们可不能断水

第一个控制板,不幸被水淹了,紧急修复了一下,菜菜们可不能断水

菜菜,太阳光已经照射不到了,徒长

菜菜,太阳光已经照射不到了,徒长

重新做个控板

重新做个控板

网友A:
线路板不错,还用了光耦

网友:
我最服敢于把想法付诸实践的人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有想法,就是AI界面差点

楼主:
更正:应为“无土栽培“
上位机控制部分是vb做的,还没定稿,有空就调试。界面自己能看懂
上位机负责设定、改变参数,和接收储存下位机发送回来的温度、湿度、等等各个数据记录,为总结分析菜菜的生长规律提供依据。目前是五路控制,可以拓展到x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不错,还用了光耦

由于无刷水泵用的是24v的,而且电路板还跟电脑相连,不放心, 用了光耦隔离。坑的是,光耦说是sop4封装,实际上是直插改的贴片,焊接的时候才发现尺寸不符。凑合着焊上去了。所以光耦歪歪扭扭。

网友:
这个成本多少?我也想搞一套来试试,主要是浇花

网友:
这个不错哦啊  支持楼主

网友B:
楼主这个系统做的也不错,加个蓝牙模块,可以上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系统做的也不错,加个蓝牙模块,可以上手机了

网友:
用光耦很对的,我就因为搭了个电路,驱动部分和cpu没加隔离,cpu挂了。后悔死了

网友:
厉害厉害,再也不用担心人不在家没人浇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