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反馈的功放声音失真吗

楼主(2018-05-16):
如图,这种电路结构失真大吗,把驱动三极管换成1875,推几对大功率管做个定压功放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馈失真,就不许有其他的失真了吗?

您理解反了,我是说一般的放大器都有负反馈电路,用来消除失真,可这个电路没有大环路反馈,会不会失真很大,而我却想用这个电路做个大功率的功放,因功率管和推动极有变压器隔离,相对工作稳定

网友B:
感觉怎么像老式中波晶体管收音机的放大电路?

网友:
二楼的好幽默,不过你对电路图确实熟悉,红圈划出的就是失真的源泉,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大红袍啊斯碧啊什么的补品元件大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理解反了,我是说一般的放大器都有负反馈电路,用来消除失真,可这个电路没有大环路反馈,会不会失真很 ...

与你想法一样,不过我在七九年时用的是TDA2003,造出的定压扩音机失真比分立件的失真少不止一个数量级,频响出乎意料那么均匀,我的

电路有约8DB大环路负反馈,很多音乐细节一清二楚,   究其原因是非线牲放大环节少,变压器对某些失真有自修复功能,

前后级匹配合理这点上把分立件电路抛出九条亍 而这些特点远大于其他潜在失真的影响,

难怪胆机几个零件声音远优于数百零件的石机,近来还崇尚有输入变压器的胆机 这是不无道理的

只要你变压器设计技术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你想法一样,不过我在七九年时用的是TDA2003,造出的定压扩音机失真比分立件的失真少不止一个数量级,频 ...

原来版主都实践过,我也试试。

网友:
我二十年前用楼主说的电路做了一个功放,效果杠杠的,后级是3ad18大功率锗管,前级用的什么IC推动,忘记型号了。大胆做吧,一定成功。

网友:
失真率的大小,要用失用率测量仪测出的结果才是科学的,胆机的失真通常比较大,很多人都说好听,那是因为胆机的谐波失真更讨好人的耳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版主都实践过,我也试试。

输入变压器初级按IC输出功率及阻抗算出交流电压,次级按查表看多少电压才能推出多少电流再乘变压器效率.

功放好些时候不必用上下偏流电阻而极小讯号都没有交越失真时,输入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是直接接地,就可保证功放管长期稳定

地工作不出故障而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变压器初级按IC输出功率及阻抗算出交流电压,次级按查表看多少电压才能推出多少电流再乘变压器效率.
...

手里有现成的200瓦变压器,交流双35伏,准备用1875做推动,缺少输入输出变压器,下周有时间实验一下

网友:
200W的电源变压器用在功放上考虑到效率最大输出功率在120W左右。如果前级推动也从这里供电,最大输出功率在100W左右(只有一级推动的情况下功率管的放大倍数取大一些好或者用IGBT)。考虑到晶体管的热稳定性问题,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像在功率管发射极加小电阻还是稳妥一些,大环路反馈就像版主那样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电路的要点就是版主说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功率管用硅管或者IGBT都可以。祝试验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怎么像老式中波晶体管收音机的放大电路?

我也觉得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