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下坛里买的绿杨yb1719左路修复

楼主(2018-05-16):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这个电源做工还不错,缺点是变压器有点嗡嗡响声,最大好处是双路电源电路左右对称,元件一样,为我这样半瓶水的电子爱好者提供参照,下面汇报下修复过程:2号电,故障现像:左路开好电压电流都没有反应,首先检查运放正常,后检查3dd15发现bc短路了,换了一个3dd207,空载电压调节正常,但10v跳转继电器不工作,上来就是22v,开始没注意只听啪啪响没想到继电器问题,结果一上负载马上3dd207ec击穿短路,可惜我的3dd207了,后来测电压发现不对,才发现10v继电器不工作,继续从继电器往上找发现不是继电器坏,而是上面的2n5551没有驱动,基极电压没有,但前面对换了LM324运放是正常的,那继续从基极往上,从一个1.5K电阻到运放,拆下测果然断了,换上电阻,因为手里没有其他管了用一个13005代替3dd15d,上电,继电器动作正常,上负载直接短接输出电流可以到3A,也正常了,问3dd15D最好用什么代替,要可靠一点耐压电流要大一点,这个电源最大毛病在一但EC击穿短路直接烧负载,老是提心吊胆的,怎么弄个保护?

楼主:
一个奇怪问题,右路电流调节只能到2.8A,左路的可以3.2A,测电阻右路可调最大只有7K好像记不清了,左路有8k要大一点,两边为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右路电阻小了才不能到3A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65元的双路无输出,打开一看里面两只集成电路没有了,我正在对照实物画电路图,研究研究

楼主:
那好啊,我也想画来着但没那个水,你画好给大家参考下,都来谢你

楼主:
运放是lm324,两边电路对称,但元件反向,运放,7815,d651还有几个2n5551都反向的

网友:
2N3055可以代DD15,而且比DD15强壮。

楼主:
2n3055耐压不足,c4058  和 2n6678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