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板开机瞬间声音正常,一两秒后失真变小

楼主(2018-05-17):
求助,功放板开机瞬间声音正常,一两秒后失真变小
闲置功放板,之前正常,扔角落里忘了,好几年,找出来现在一个声道正常,一个声道开机瞬间声音正常,一两秒后失真变小,两个声道扬声器中点电压正常,在网上找了个电路图,和我的差不多,我的实物比电路图多两个红框处电阻限流电阻,大侠们给分析一下
对比测量两个声道的三极管各极电阻相差很小,对换了三极管,电阻还是不行,对换了红圈处的三极管和电容无效
现在情况B点处330欧电阻发烫,B点处右边限流电阻发热,B点比另一声道低2伏电压,A点电压比另一声道低2伏,

网友A:
重点查GB4.5.6几个管子是否有软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GB4.5.6几个管子是否有软击穿

都没有击穿,还有就是失真的时候短路B点右侧限流电阻,声音好转,不过B点处330欧电阻更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GB4.5.6几个管子是否有软击穿

软击穿怎么查?请指教

楼主:
除了发热的这两个电阻之外没有其他发热的元件

网友:
恒流源坏了吧?

网友A:
替换GB3和GB5试一下,软击穿不一定发热,小管子好替换,替换后音量完全关闭,注意GB7GB8的静态电流。一般也就几毫安到十几毫安,不对就调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GB3和GB5试一下,软击穿不一定发热,小管子好替换,替换后音量完全关闭,注意GB7GB8的静态电流。一般也 ...

GB3和GB5和正常声道对换了,不管用,现在静态电流50m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GB3和GB5和正常声道对换了,不管用,现在静态电流50ma左右

先查静态各级电压和电流,正常就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示波器逐级查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静态各级电压和电流,正常就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示波器逐级查最快

没有这些装备呀,谢谢前辈了,我再鼓捣鼓捣吧

网友B:
先把左右输入对调,确定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
按你描述问题,按原理图是VR可调电阻问题,
但实物只是用一个电阻(两个推动管散热器之间那个)
所以应该是偏置d669(bg6)ce脚漏电引起静态电流大330发热!
还有反馈落地电容失效也引起声音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左右输入对调,确定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
按你描述问题,按原理图是VR可调电阻问题,
但实物只是用一 ...

不是前级的问题,没用前级,直接信号输入,实物确实没有VR可调电阻,谢谢您的指导,晚上对换一下BG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左右输入对调,确定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
按你描述问题,按原理图是VR可调电阻问题,
但实物只是用一 ...

BG4 5 6 都对换了,无效,落地电容也对换了,无效,就差紫色圈的小电容没对换,红圈的都换遍了

网友B:
不要乱换,其它三极管坏会保护的,1K下面的100U电容看看有没有失效,和继电器接触点有没有氧化!
功率管什么型号?

网友:
失真标变小?

网友:
修理故障首先是分析,切忌随意换元器件!也不是随意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换,其它三极管坏会保护的,1K下面的100U电容看看有没有失效,和继电器接触点有没有氧化!
功率管什 ...

不经过继电器也是这样,电容没事,对换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经过继电器也是这样,电容没事,对换不会改变

现在声音基本正常了,就是BG5发热,330欧电阻发热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双声道对照检查,要分析电压高或低的原因。也可加隔直电容,将正常声道信号引入。

网友:
对比左右声道三极管电压,检查电阻、更换小电容

网友:
重点查小电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