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两天OCL功率放大电路,现在汇报成果,请大家批评

楼主(2018-05-17):
先照例胡扯几句话,最后两张图分别是牡丹944收音机的功放电路和我以这个电路为原型重新改装的功放电路,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现在回归主题,第一个图是前些日子我为我的胆结石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OCL功率放大电路,经过实验低频不错,用电省发热小。刚刚又在群里看到有人让我帮忙设计一个汽车低音炮,用在卡车上24伏供电,于是我很快想到了这个电路并改成了OTL形式。但是这电路复杂啊,我有时做收音机受体积和成本限制弄那么复杂的功放电路不现实,于是我又为自己弄了个简单的OTL功率放大电路,我沉浸在设计电路的乐趣中,突发奇想,既然OCL和OTL电路都有了,为什么不搞一个BTL功率放大电路呢?说干就干我把两个OCL功率放大电路拼到一起,用差分放大电路实现输入波形的反相,于是BTL功率放大电路也诞生了。这种感觉真的让人停不下来,这就是电路中的乐趣吧?

楼主:
喜欢分立元件功放的朋友进来看看吧,用的上就拿走,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有建议的提建议,有积分的赏我一点积分,实在不行给我捧捧场也行!

网友:
对头, 我也觉得在低压下的OTL, OCL不用做的这么复杂, 可以精简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喜欢分立元件功放的朋友进来看看吧,用的上就拿走,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有建议的提建议,有积分的赏我一 ...

关键是实际电路搭建效果怎样?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实际电路搭建效果怎样?纸上谈兵是另一回事

实际效果我只能保证第一张图,剩下的都没试过,以后随用随试吧。 实践起来费钱费时费力,有那时间金钱力气还不如学点新东西,人越来越懒,渐渐地喜欢上理论知识了

楼主:
性能什么的可以用NI仿真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效果我只能保证第一张图,剩下的都没试过,以后随用随试吧。 实践起来费钱费时费力,有那时间金钱 ...

我也喜欢分离元件,我们纯粹是讨论,希望你不会生气。任何设计和改动都要有大量的计算依据和实验验证,仿真是按理想元件运算的,没有验证这个设计也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效果我只能保证第一张图,剩下的都没试过,以后随用随试吧。 实践起来费钱费时费力,有那时间金钱 ...

使用9013不如9014好.  9013做直流驱动管 ,9014做音响管比较好,试试。

网友:
设计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C:
第一张图的调整在哪里?还是不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的调整在哪里?还是不用调?

调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对地电阻可以调节输出中点,即33K的那个。OCL电路图一般都不会标注调整电阻的。这个电路图二个串联二极管处应该还要串联一个可变电阻,为了安全这个可变电阻还要并联一个固定电阻,这样可以调整输出管静态工作电流。二个二极管串联时输出管应该没有导通,因为后面是三个管子的发射结,导通电压至少在1.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分离元件,我们纯粹是讨论,希望你不会生气。任何设计和改动都要有大量的计算依据和实验验证,仿 ...

没什么必要了,计算也只是计算一下放大倍数,恒流源的电流,截止频率这些简单的。模拟电路早已发展成熟,复杂的计算有的可以免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9013不如9014好.  9013做直流驱动管 ,9014做音响管比较好,试试。

好的,我试试!手底下有一堆9013才用的这个管子

网友D:
图一中电压放大级2个负载电阻和自举电容去掉改成三极管恒流源负载,电路性能会向Hi-Fi进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一中电压放大级2个负载电阻和自举电容去掉改成三极管恒流源负载,电路性能会向Hi-Fi进一级。

哈哈,建议不错!其实这个电路纯粹是为了压缩成本才这样设计的,只要听感好,能让我玩得不亦乐乎,发烧与否无所谓

网友:
实物图呢,,

网友:
输入级差分电路两管集电极接入电流镜,推动级两管基极接入Vbe倍增器,就成为现在非常流行的功放电路。OCL电路输出直接接喇叭,实验时接炮灰喇叭问题不大,如果要做成正规的功放,喇叭保护电路也是必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建议不错!其实这个电路纯粹是为了压缩成本才这样设计的,只要听感好,能让我玩得不亦乐乎,发烧与 ...

我送你2个电路图,绝对比你上面的都好。这个电路的关键是配好差分对管,其他管子不怎么严格。

网友F:
分离件做的难调试。现在都不喜欢玩了。搞懂原理就可以了,玩可以。哪来用还得做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离件做的难调试。现在都不喜欢玩了。搞懂原理就可以了,玩可以。哪来用还得做集成的。

上面两个电路调试很简单,一是调第一个管子的基极对地电阻,把中点电位调到10mv以内;二是调整偏压和温度补偿三极管的压降(调3.9K这个电阻)使输出管的静态电流在70-100mA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送你2个电路图,绝对比你上面的都好。这个电路的关键是配好差分对管,其他管子不怎么严格。

第二个电路过去做过,是双平衡输入,输出的零点稳定性很好,但输入阻抗较低,需要做好前级驱动。

网友:
OCL功率放大电路,还是有玩头的,这里的熟悉原理与调试是要很耐心的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好楼主,希望楼主出成绩。

越简单越好,超越1969!

你在说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年轻,又有钻研精神。在青少年的电子类比赛中获过奖。

我关注过他的很多帖子。

我是回复你的,我是在跟你说:“你在说笑吗?”

网友:
有了线路图干就是决定的因素,实践出真知,。

网友H:
30年前用套件装过,效果很好。当时十几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年前用套件装过,效果很好。当时十几块 。

老前辈啊! 那时管子配对不容易只能准互补,哈哈,现在这样做纯粹为了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前辈啊! 那时管子配对不容易只能准互补,哈哈,现在这样做纯粹为了省钱

对,输出达林顿结构,3CG和3DG的管子,功率管3D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