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05-17):
调频电子管收音机振荡幅度底,是怎么回亊,音轻收台少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振荡电路只要起振就行,不求幅度高,音轻台少主要在中周和中放电路,把中放先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微调高频部分使声音最大不失真。

楼主:
请普通教员给一个电话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