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8A万用表 直流档不准,量了基准电压,2.9V,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8-05-17):
这个表,在电池电压偏低的时候,量直流电压为偏高,电池正常的时候,量直流电压会偏低,

偏低

这个是正常的电压,

偏高

查了百度,看了一些维修贴,本人菜鸟一个,不太懂,

我量V+,和com的电压,新的9V电池时,是2.9V

用旧的9V电池时,这个电压就只有1.8V,左右了,也就是说,只要9V电池较小的变化,就能引起测量直流电压较大的变化,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会不会,7106挂了,

但是电阻档i测量好像是准的,

网友A:
如果手头没有直流标准电压源,那就需要和别的表最好是4位半的,对同一个被测对象进行比对才能做结论。一个锂电池不能作为标准电压的。那个电阻也不好做标准。像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表内芯片坏掉。要是坏了没这么还能测量。
还有就是你的表的9V旧电池到底是多少V?电压太低了,测量结果会偏高较多,是正常的。先把9V电池的因素排除了再说。宝上有买彼岸准电压源,也就十几二十元的。用两节9V电池就可以得到2.5V,5V,7.5V,10V四种电压,可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头没有直流标准电压源,那就需要和别的表最好是4位半的,对同一个被测对象进行比对才能做结论。一个 ...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两个9V电池的电压,其实相差不多,一个好像是8.8V,  还有一个旧的电压是8.6V吧,但是换一下电池,再去测直流电压结果就相差很多了,可是测电阻都差不多,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要感谢朋友的指导.

网友B:
联系厂家,返厂维修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系厂家,返厂维修最靠谱。。。

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两个9V电池的电压,其实相差不多,一个好像是8.8V,  还有一个旧的电压是8.6V吧,但是 ...

8.6V的电池测量值偏大?这种叠层电池要注意内阻,光测量电压是开路(不带负荷)电压,当内阻增大时,开路电压还不小,一旦有电流输出电压就急剧下降了。是内阻太大了。要正确测量电池电压要带上负载,也就是说把它放进表的电池仓里,表开关打开后再测量电压,看电压还能是8.6V吗?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电池的端钮接触是否良好。有时候电池的端钮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V的电池测量值偏大?这种叠层电池要注意内阻,光测量电压是开路(不带负荷)电压,当内阻增大时,开 ...

感谢,兄弟,这其中一节电池是新的,我想带负载应该还行吧,,明天我开机后再测一下两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这其中一节电池是新的,我想带负载应该还行吧,,明天我开机后再测一下两端的电压。

新电池怎么只有8.6V?里边莫不是可充电的两节锂电池?
不管新的旧的,内阻大的电池不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头没有直流标准电压源,那就需要和别的表最好是4位半的,对同一个被测对象进行比对才能做结论。一个 ...

朋友,真如你所说,不加负载,电压有8V多,但接上万用表,开机,后测的电压只有5V多的,难怪电压会偏高,但这个新电池,开机后电池还有9V ,那应该是正常的,但测直流电压 偏低,表内的可调电阻,已经调到最高了,所以应该是,直流档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真如你所说,不加负载,电压有8V多,但接上万用表,开机,后测的电压只有5V多的,难怪电压会偏高, ...
表内的可调电阻,已经调到最高了,所以应该是,直流档电压偏低。

表内可调电阻不可以自己调整的,特别是有一个是管表内基准电压的,会影响到基本档直流200mV准确度的,必须尽量恢复原位。实在不能恢复的只好借助于外面的基准电源去校准它。也就是我介绍的基准电源,要不就是要借助于高档表的比对。表的基本档直流200mV的准确度还要影响到所有的电压电流档。只有电阻档另有基准电压,不受影响。也就是你的电池电压低到只有5V了,测电阻还可以大致准确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18-07-22):
UT58E电路板上的几个可调电阻分别调试什么档位的?求教了

网友(2018-12-02):
主板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