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V电动车充电器的修理。。。。。。

楼主(2018-05-17):
闲暇到废品收购站转看到一个废充电器不错就要了,拿回来打开一看明显就有好多烧的,开关管、整流管、整流二极管、电阻、保险等。。。。。。这一看明显就是接反了充电电池烧毁的充电器。。。。。。

楼主:
继续查找烧的东西。。。。。。一个二极管烧毁。。。。。。

楼主:
上一个拆卸了的全图。。。。。。

楼主:
开始修理。。。。。。把一切的烧毁的换掉。。。。。。开机测试。。。。。。

楼主:
换后用标定2A的在线UPS(用电池送电逆变成220V正弦波标定2A输出,超过断电没有电压输出)测试风扇不转一动一动的,绿灯一闪一闪的。。。。。。直接换掉3842再说。。。。。

楼主:
换掉以后绿灯继续闪,风扇不转没有12V的电源。。。。。。

楼主:
继续查找。。。。。。这个5R6断路,没有5R6找了一个5R1代替。。。。。。开机正常了。。。。。。

楼主:
这是修理以后这个充电机的没有充满电和充满电时的样子。。。。。。

楼主:
至此已经把这个充电器修好了。。。。。。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要拍砖了,电瓶车充电器不会搞反的,你没见输出插头是品字形的吗?品字形的你能把它插反了?一看你就是个业余爱好者

小心!一般坏这么多的一般开关变压器已经不行了我遇到过多例,拆开开关变压器里面的初级绕组有变色现象,短时可用,一发热就烧管,这种情况一般是风扇散热不良,具体原因是覆盖通风孔或者风扇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要拍砖了,电瓶车充电器不会搞反的,你没见输出插头是品字形的吗?品字形的你能把它插反了?一 ...

这种东西接口极性排列不统一,错用在其它车辆就会出现反接烧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要拍砖了,电瓶车充电器不会搞反的,你没见输出插头是品字形的吗?品字形的你能把它插反了?一 ...

看来你没有吧这个帖子看完,这是从废品收购站要的,说明是这个充电机被用在了别的电动车上烧毁的。。。。。。枉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这玩意简直是浪费时间。又不是什么靓货。买个二手不过20来块钱

主要是看到这个可以用在96V的电源上,才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板要的,又没有花钱的。。。。。。

网友D:
看了这种电路板。应该是原装的冲电器。修修还是可以用用的。之前没事我也研究了一些。不过也就是换换电阻。和场管。别的坏了。基本上就不想修了。又不是专业修这个的。就是能修好也用不了几个。为了这去买配件成本高了就感觉不划算

网友:
这东西修车那里买几个坏的基本上都是线坏的多

网友:
捡过1个,烧了个二级管,更换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种电路板。应该是原装的冲电器。修修还是可以用用的。之前没事我也研究了一些。不过也就是换换电阻。 ...

这些零件不用去买,自己手头有,毕竟玩电器40多年了,一些长用零件还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没有吧这个帖子看完,这是从废品收购站要的,说明是这个充电机被用在了别的电动车上烧毁的。。。。 ...

但是,据我所知,电动车充电插孔极性都是一样的,随便买一个电压电流一样都能用,除非你那个比较特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没有吧这个帖子看完,这是从废品收购站要的,说明是这个充电机被用在了别的电动车上烧毁的。。。。 ...

我只知道品牌充电器,输出充电端口都会串接一个大功率二极管防止接反的问题,更高级的还带电磁继电器保护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知道品牌充电器,输出充电端口都会串接一个大功率二极管防止接反的问题,更高级的还带电磁继电器保护 ...

你已经看到这个充电机的构造,没有防止反接的二极管,故是用在极性不相同的电池上出现的烧毁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是,据我所知,电动车充电插孔极性都是一样的,随便买一个电压电流一样都能用,除非你那个比较特殊

这样充电器,输出极性反的太多了。小厂生产的,包括大厂生产的都有不同极性输出。我修理的太多了。你只不过没有碰到吧了。

网友:
有时间的人才会修理。如果修理的时间可以赚更多的钱就不要修理了。。。。。。闲的没事另当别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样充电器,输出极性反的太多了。小厂生产的,包括大厂生产的都有不同极性输出。我修理的太多了。你只不 ...

我还卖过,没见过反的,也许我这里货源统一吧

网友:
看了这种电路板。应该是原装的冲电器。修修还是可以用用的。之前没事我也研究了一些。不过也就是换换电阻。和场管。别的坏了。基本上就不想修了。又不是专业修这个的。就是能修好也用不了几个。为了这去买配件成本高了就感觉不划算
说得有道理.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卖过,没见过反的,也许我这里货源统一吧

你没有见过并不代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充电器,输出极性反的太多了。小厂生产的,包括大厂生产的都有不同极性输出。我修理的太多了。你只不 ...

您说的非常对。。。。。。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的48v充电器接的时候220v这边短路,现在插电一直绿灯,这种情况怎么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我的48v充电器接的时候220v这边短路,现在插电一直绿灯,这种情况怎么救?谢谢。

既然是绿灯说明高频变压器前级正常,绿灯没有红灯说明后级的反馈电路或者后机电路出现短路现象或者前级频率不在规定的范围起振芯片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绿灯说明高频变压器前级正常,绿灯没有红灯说明后级的反馈电路或者后机电路出现短路现象或者前级频 ...

好的,谢谢,到时再看看。

网友:
我就修过一个捷安特的充电器,是特能的,主要是带自动转灯,里面多了一小块线路板,有堆零件控制强制转灯的,进雨水烧了我就费劲修好了。电池老了充电器就不转灯,一直傻充,充电器外壳都热化了,电池也烫手,失水,恶性循环。

网友:
市场上有充电口正负极不一样的车,还有中间一极与边另一极成正负端的,修理时宁可先测一下

网友H:
什么配件都有,我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配件都有,我也是服了。

玩电器,手里一些电器零件是必备的。。。。。。

网友:
'台铃“与”禄源“就是极性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要拍砖了,电瓶车充电器不会搞反的,你没见输出插头是品字形的吗?品字形的你能把它插反了?一 ...

60付的不说,48付的,小鸟品牌就是和一般品牌的极性相反,我吃过这方面的亏。

网友:
向矿坛师傅们,学习.

网友I:
品牌的充电器就是不一样,散热片非常厚。宝上的20几的充电器,散热片又小又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品牌的充电器就是不一样,散热片非常厚。宝上的20几的充电器,散热片又小又簿。

这个5块电池的电车充电器质量可以的,故才修理的,也值得修理。。。。。。

网友(2018-07-17):
同事拿来要修,又没经验,看看大神的经历还是很有必要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在忍不住要拍砖了,电瓶车充电器不会搞反的,你没见输出插头是品字形的吗?品字形的你能把它插反了?一 ...

怎么不会?家里2台不同牌子电动车,品字定义相反,电压还不同,插上pong了,鲜活的教训,,,

网友:
应该是误插48V电瓶车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接口极性排列不统一,错用在其它车辆就会出现反接烧坏问题。

特别变态的是绿源 跟大部分的相反!我当时就是断保险,比较辛运。

网友:
技术交流,学习了!

网友J:
楼主技术高!大大的赞一个!
大牌电动车的充电器质量都还是不错的。也帮单位的同事维修过几个充电器,贴片电阻功耗不够坏的多,我一般用分立件代换,修复后几年都不坏。有的充电器就不行,AC220V进线的保险都不装,用PCB上的铜箔代替保险,出了故障后PCB烧个大窟窿,简直没法搞。

网友:
精神可佳,有时维修不是为别的,只是一种乐趣和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高!大大的赞一个!
大牌电动车的充电器质量都还是不错的。也帮单位的同事维修过几个充电器,贴片 ...

对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