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坏的ipad

楼主(2018-05-17):
邻居有一个坏的ipad,扔给我“玩”。

现在我这儿,充电后,能“显示”。

只是,所显示的是这样。

对这东西不了解,发到这里,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ipad?下面的窗口是什么鬼

网友:
试试刷机看看吧

网友:
怎么都问下面的窗口,没人问上面的充电线?

网友:
先用工厂模式试试,好像是CE系统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在网上也搜了,估计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不足以应付。先不管它了。

网友:
这是国内ipad 坛友个个锥子眼。

网友:
很显眼的微软视窗。。。。。。。。

网友:
不错,至少屏幕是好用的

网友:
这怎么折腾

网友:
找到型号再找刷机方法

网友:
图形界面有问题,直接进入了字符界面的命令行状态,机器本身应该还是好的。

网友(2018-06-17):
系统出问题了吧

网友:
微软的window 系统吗

网友:
这主板属于win平板,正常装win8或者10,win7对uefi支持不好,运气好的,还能装安卓系统

网友(2018-07-19):
这个不是ipad。。楼主你可以试着用otg线接一个HUB,接上键盘和系统U盘,尝试进入BIOS,然后U盘启动装系统。系统得是WIn8以上的,这种应该是ATOM的CPU,Baytrail或者Cherrytrail架构,不支持win7和更早的系统,想折腾64bit的WIn7可能也能折腾的上。还有,这种平板音频驱动和触摸驱动很难找,装好之后可以去随便找个相同CPU的平板提取驱动试试看,毕竟国内厂商很多都是公版。总之,先试着装装系统,祝你成功!

网友:
山上的东西?

网友:
系统挂了 重装WIN8系统试试

网友:
win板子,看配置了,2+32还是值得玩一玩的,玩不转就出给我

网友:
这不是IPAD

网友:
微软的 IPad啊,能开机一般刷机可以解决吧

网友:
显示UEFI的问题,大约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找个USB的HUB,重装系统就行,这是系统出现问题,做个PE盘自动安装。

网友:
用U盘做个WIN10启动盘,插到平板上,开机试试能不能装。

网友:
微软的是什么鬼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充电另有接口啊.
倒数第二行"请按ESC"什么意思,还有键盘?

网友(2018-09-14):
刷机,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