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U7和6SN7 在电特性上 有很大不同吗?

楼主(2018-05-17):
据说
2AU7和6SN7 差不多,哪位指教一下  它们在电特性上有很大不同吗?

网友A:
12AU7是小型化的6SN7。
动态范围 ,失真 略逊于 6SN7

网友B:
是12AU7吧,两者性能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2AU7吧,两者性能接近。

是的,据说两者性能接近。。。看过一文:有人为改善单端功放推力不足、低频下潜力度稍欠,在原前级每声道只用一只12AX7B推功放级,改为每声道用2AU7和6SN7 二级。。。据说改动后 效果极佳。。。

实在不明白 为何?为何不用二级2AU7或 二级6SN7 去做推动,而是各每声道使用一只(其中的一半)、两者性能接近的小9脚和大8脚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AU7是小型化的6SN7。
动态范围 ,失真 略逊于 6SN7

谢谢指教!

【这种  动态范围 ,失真 略逊于 6SN7】的不同,对于不是金耳朵的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这种  动态范围 ,失真 略逊于 6SN7】的不同,对于不是金耳朵的来说,可以忽略不 ...

  看你用它干什么了 。推动 多极管,是没问题的,推动 300B,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它干什么了 。推动 多极管,是没问题的,推动 300B,还是有区别的。

谢谢指教!

即然12AU7不太好, 为何不用二级6SN7 去做前级和推动级,而用2AU7做前级,另用6SN7做电压推动级?是不是电压推动级的 动态范围 、失真 等项的要求  要高于前级放大器?

楼主:
请问海河超版:    12AU7不太理想, 为何不用二级6SN7 去做前级和推动级,反而用2AU7做前级,另用6SN7做电压推动级?是怎样的考虑呢?
我在上面说的是推动  EL34三极管接法单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它干什么了 。推动 多极管,是没问题的,推动 300B,还是有区别的。

请问海河版主:就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管,如果用三极管推动300B,是不是6sn7是最佳选择?有没有比6sn7还好的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即然12AU7不太好, 为何不用二级6SN7 去做前级和推动级,而用2AU7做前级,另 ...

根据设计不同,想法不同,管子可以选择的方式比较多。

另外你摘录的别人的看法,也许对,也许不对,最好问作者本人。没有上下文,准确地去猜度估计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D:
12AU7的线性比6SN7差远了,如果是推300B,常用三极管中当然首推6SN7,但是也有别的管子可以胜任,甚至好于6SN7,慢慢发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设计不同,想法不同,管子可以选择的方式比较多。

另外你摘录的别人的看法,也许对,也许不对,最 ...

找到作者本人有困难(但可判断该作者不是一般“初学者”)。我并不要求准确地去猜度什麽,只是希望了解作者大概的设计思路和怎样的一种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就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管,如果用三极管推动300B,是不是6sn7是最佳选择?有没有比6sn7还好的 ...

应该还有很多选择的,只不过比较小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很多选择的,只不过比较小众

请举几个例子,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AU7的线性比6SN7差远了,如果是推300B,常用三极管中当然首推6SN7,但是也有别的管子可以胜任,甚至好于6 ...

请问5814A和12AU7相差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5814A和12AU7相差大吗?

这俩管子线性很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俩管子线性很接近。

谢谢回复! 过几天装上试试,TB买的12AU7,发来的却是581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就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管,如果用三极管推动300B,是不是6sn7是最佳选择?有没有比6sn7还好的 ...

有很多,
大量 偏门 冷门型号管,没有获得 正确对待。

近几年JJ开发了 300B专门的推动管 ECC99 。
仅是举个例子
再比如小型化的5687 等等。
6SN7只能说 常见,易得,在产。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海河超版:    12AU7不太理想, 为何不用二级6SN7 去做前级和推动级,反而用2AU7做前级,另用6SN7做电压 ...

不是 12AU7 不理想 。
而是看你干什么用,用 强迫症的眼光看,就没有理想的东西。

假如同样输出30V左右的信号,12AU7与6SN7无异。只有在输出大于60V时,AU7的失真才劣于6S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12AU7 不理想 。
而是看你干什么用,用 强迫症的眼光看,就没有理想的东西。

谢谢您的指教!

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何有人不用二级6SN7 去做前级和推动级,反而用2AU7做前级,另用6SN7做电压推动级!

补充内容 (2018-5-20 02:13):
【假如同样输出30V左右的信号,12AU7与6SN7无异。只有在输出大于60V时,AU7的失真才劣于6SN7。】您这麽一说,明白了,看来真得把问题要搞懂!幸亏还没动工,底盘还没打孔,还要买些6SN7。。。

再次感谢海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就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管,如果用三极管推动300B,是不是6sn7是最佳选择?有没有比6sn7还好的 ...

6N6推300其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河版主:就现在市场上的电子管,如果用三极管推动300B,是不是6sn7是最佳选择?有没有比6sn7还好的 ...

看你打算投入多少钱。推300B比6SN7好的,有苏联6H30,欧洲E182CC ,美国5687,国产6N12P。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12AU7 不理想 。
而是看你干什么用,用 强迫症的眼光看,就没有理想的东西。

读过  海版一文【很多朋友 仿造电路都是 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很少 有人 。。。 询问 真正有意义的原理性问题。。。 经典的电路 不一定都好,只有把它吃熟摸透 ,完全掌握手中,做到眼前无电路胸中有,这才是 做好机器的 坚实基础!】

谢谢海版曾经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