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改了几片开关电源做灯丝电源

楼主(2018-05-17):
又找了几片5伏1安的开关电源,把输出电压,改为6.3伏。改制很方便。找到电压取样分压电阻。在分压端与地,并联一个100K的多圈电位器,调整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6.3伏。然后根据开关电源的原先输出电流,按照70%决定负载电流。我找到的开关电源,原来是5伏,1.3安。改为6.3伏,就按照1安。正好6P1和6G2的灯丝总电流在这个范围内。于是乎,把两个电子管并联,接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一般接上负载后,会有0.3-0.5伏的降低。然后等电子管灯丝点亮10分钟后,再调整取样端的电位器,使输出电压达到6.3伏,然后断开开关电源的供电,再拆下并联在取样端和地之间的电位器,测量电位器阻值,选取合适的电阻,接在电位器的地方。这样电源就改好了。然后通电8-10小时候,看看,开关电源各个部位的温度不超过60℃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易的开关电源,会不会有高频干扰声

我找的是一种光缆收发器上的,纹波系数20毫伏。开关电源素质很不错的。是华为产的。我带了0.8安的负载,纹波系数在20~30毫伏之间,阳极,直接从开关电源的桥式整流后,通过一个150Ω的电阻取出,然后接一个47微法,400伏电解,并联一个1KV103得瓷片。后面再用5亨的电感滤波,再来一个47微法400伏电解和瓷片。电感我是用2个10瓦的变压器(我的10瓦变压器,是我在济南欧亚电子市场,一家处理积压变压器,1.5元一个,我一下子买了40个!不过变压器的质量,有些不敢恭维,做滤波电感,是足够了。),把次级线圈拆除,把两只初级线圈套在铁芯上,铁芯顺插垫纸。这样电感量轻松达到5亨。这样阳极电源和灯丝电源,都解决了。输入隔离是电压互感器,输出隔离,就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A:
这种简易的开关电源,会不会有高频干扰声

网友:
不如花同样的钱买6V的线性变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易的开关电源,会不会有高频干扰声

接负载后纹波系数在20-30之间,一般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负载后纹波系数在20-30之间,一般听不出来。

是的,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示波器检测波形,此法还是慎重为宜。

我有示波器呀!示波器是我的基本装备。

网友C:
胆机用开关电源还不如做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机用开关电源还不如做石机

请将头像换换好吗?看着可爱的小男孩吸烟,让我好心痛。

网友:
楼主用这个电源做的小功放音质怎么样?开关电源有干扰吗?

网友:
这种不带功率因数校正的简易开关电源,确实不如变压器,效率应该没有变压器高。如果喜好开关电源,要买那种有pfc的,市面上带80认证的都带。或者淘个服务器用的开关电源再dc/dc各种电压。性能和耗电也许就超过变压器了。

网友:
PFC功率因数校正器,它可以在交流转换为直流时提高电源对市电的利用率。也就是只能减小无功功率,对电源是否干扰不是这个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简易开关电源也可以不用PFC,古老的电脑开关电源都没有PFC。提高功率因数只是对电力部门有利。
PFC的副产品能减少电源对市电电网的干扰,尤其是避免它在突然启动时对其他电器的影响,(L的反电动势)这个功能是避免电器对电网的污染。也是对电力部门有利,其作用也不十分明显。
因为对电网以及电力部门有利,所以国家强制电脑开关电源印证必须要有PFC。手机充电器,电池充电器等等就没有PFC。
要去除电器本身的干扰,一个是与电网隔离,一个是增加带通滤波器。
对这样简易的开关电源只要注意屏蔽隔离就最大可能去除杂波干扰。要的是基本功能没有必要搞的太庞杂。

网友:
开关电源对于灯丝是没有什么干扰的,其谐波辐射有可能对前级输入产生影响,需要做好屏蔽。

网友:
看了LZ的文章,想起了手机充电器,基本都 是5V1A,也有5V2A的。做工都不错,有时间改改看。

网友:
有空试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用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的目的是减少交流声吗?

是废物利用吧!

网友:
灯丝用开关电源没听出不同,高压用开关电源老觉得声音有点刺耳,生硬,我还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