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台,电源变压器铁芯只用到76*45 单235V,石整流。24小时开机也没有问题,温度也就45度左右。乙电总 ...
引用 网友B:
请把3个变压器,具体参数说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2018-06-02):
6N9P推6V6的电路图很多,随便一搜就可以找到,大同小异,关键是输出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可以自己估算:
6N9P 灯丝6.3V/0.3A,屏极250V/2.3mA;
6V6 灯丝6.3V/0.45A,屏极250V/47mA,帘栅极250V/7mA;
左右声道:灯丝6.3V,电流1.5A,可以选择2A(与整流管绕组线径相同);高压250V,113mA;
整流管可以选用5Y3,灯丝5V/2A,整流电流125MA,可以满足要求。选择80VA 的足够。
输出变压器用66片(22x33)的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