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DSP—AX1功放维修

楼主(2018-05-18):
还是没找到雅马哈DSP—AX1功放维修点,哪位大师指点一下福州的,问题:开机保护不能开机。

楼主:
怎么没有专家大师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专家大师回复啊?

.eserviceinfo.com/equipment_mfg/Yamaha_5.html    把这个www复制到前面就可以了。上面有AX1的图纸

网友:
开机保护要查出原因,先从整体看是否有烧坏的元件,如果没有建议从电源开始,查看各级电压是否正常,再确定下步动作!

楼主:
电源看了无问题,我菜鸟一个不会修。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先查保护电路,断开输入看看继电器吸合不,吸合就查输出电压是否是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问题,先查保护电路,断开输入看看继电器吸合不,吸合就查输出电压是否是直流电压

不会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