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便携机太阳能充电

楼主(2018-05-18):
前几天一直都是阴天下雨的状态,天天听收音机终于没电了。今天终于迎来了艳阳高照的一天,充电!
拿出我的小型太阳能板,这块电池板是28厘米*28厘米的正方形电池板,这是最早的PET层压板,高档货!2毫米厚铝基板的,散热很好,由于没有表层的玻璃而是采用耐老化塑料材质,所以效率非常高!这块小板子最大大约能输出5-6W的功率。
收音机内置电池组为12.6V,3Ah。合计37Wh,用这种电池板晒6-7个小时即可充满电。非常方便。
下面给出中午拍摄的视频。

这是网页版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拍摄技术一般就是看看这个系统的工作情况。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的太阳能板哪里买的?楼主的坐标是哪里啊?你们那里的中波那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楼主的太阳能板哪里买的?楼主的坐标是哪里啊?你们那里的中波那么清晰。

一般室外中波不差,不分啥地方,就是室内也是相当不错的,只要关闭手机充电器电脑啥的绝对能做到独善其身。。

网友B:
中波还能收怎么多台,是台好机子。

网友:
严重偏题!严重批评楼主的这台收音机做的太好了!

网友C:
楼主是要打造绿色蛋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还能收怎么多台,是台好机子。

只要灵敏度高点,找个室内比较好的地方或者干脆在室外,收十几二十个中波台可以说毫无压力。不光我们这里,其实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就看收音机性能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打造绿色蛋鸡啊

绿色不绿色不一定,据说生产一块电池板消耗的能量貌似比回收的能量少不了多少,当然我手里是多晶硅的,制造耗能很少。关键是现在用这种超薄电池板或者PET层压板一类的,非常便携,只要做个收音机的收纳包再展开电池板一晒就能充电那是相当的方便。这样体验电子管收音机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灵敏度高点,找个室内比较好的地方或者干脆在室外,收十几二十个中波台可以说毫无压力。不光我们这里 ...

恕我眼拙,看你用的中周像是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眼拙,看你用的中周像是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4144&extra=&page=1
给您个原帖链接,此机确实是晶体管中周,其实电子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无需完成阻抗匹配这一功能其本质上就是一个可调电感加上一个谐振电容,因此无论选择哪一种形式只要完成电感功能即可,我采用的是最容易制作的电容耦合方案,两个晶体管中周组成两个谐振回路,中间通过电容耦合而已,这种方法主要是耐压比较高,只要选择比较好的耦合电容即可。只是谐振电容我采用了比较好的小型云母电容器,因为无需高耐压,这种云母电容器很好,体积恰好放进中周底部凹槽,所以虽然是晶体管中周灵敏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D:
5-6小时能充满?那太阳能输出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4144&extra=&page=1
给您个原帖链接,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D:
5-6小时能充满?那太阳能输出电流有多大啊?

600毫安输出的板子就可以,不过我这个小电池板木有那么大输出,两块这么大的板应该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