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20元的汽车大灯修复液可信吗?买了一瓶今天试了一下,失败了搞成磨砂效果了

楼主(2018-05-18):
平日偶然用来拉货的破荣光,就要年审了,大灯很旧了,记得上次年审的时候第一次不过,黄牛最后在灯上涂了点机油,很玄乎的第二次在过线就搞定了

看到淘宝上有大灯修复的东东买,好评如潮,看上面的演示视频:看着感觉很玄乎的,磨得花花的,拿个东西一喷又变透明了?刘谦代言的吗???

想着死马当活马医,也买来试下,搞不定再换大灯总成吧,

前几天的都是下雨,今天大晴天就试了下,网上的说法是,一定要仔细打磨,具体怎么才叫仔细,我也搞不清楚,反正顶着太阳把淘宝店家送的两张2000目的砂纸都磨完了,然后按它上面的视频教程操作,

结果是

灯的外观颜色的确是变白了,但通透度比原来的还差,有点磨砂玻璃的效果了,X宝的店家说,我是打磨得还不够,另外是我操作的环境有风,吹了灰尘。   他推荐我再买88元的高级套餐重新再搞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专修大灯的,磨好最后要抛光,修复的很好

看来不是专业人士还真搞不定这个活,

网友B:
2000目估计太粗了,记得以前在模具厂里看到省模 最后到工序用布条来打磨,最后出来的就跟镜面一样。当然很费时间。

网友:
我自己就修复过,效果还是很不错,就是喷到有点多,看起来有些地方有点波纹。比新的差那么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目估计太粗了,记得以前在模具厂里看到省模 最后到工序用布条来打磨,最后出来的就跟镜面一样。当然很 ...

我也觉得是打磨的功夫不到家,2000目的太粗?但网上说的从500的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用到2000目的,或者最后还得如上面的坛友说的用抛光

网友C:
找做广告工艺的 特别是有机玻璃的, 让他拿火焰抛光机 扫一下,和原厂一个状态,    但是要看手艺  那玩意薄……

网友:
有机玻璃的用高温扫一下,那些蒙蒙的毛刺就被融了,所有会透亮很多,但是玻璃的这个法子不行。

网友D:
我用过,11年的车灯,修复完半年多了,效果很不错。

关键一:要有耐心,粗砂纸到细砂纸,沾水慢慢磨,特别是最后的2000目砂纸。

二:别贪心,打磨完清洗干净、干燥,找个没阳光照射、没风、灰尘少的地方,轻轻喷一遍,过一会再喷一遍,最好别超过3次。

三:一定要干透,无论是熏蒸、还是紫外线照射,时间要足。。。。

网友:
这活以前的车也弄过,不过没有用什么修复液,先用砂纸磨,再用牙膏抛光,差不多也有你图上的效果,感觉够了就没再仔细弄了,纯手工活太累人,如果有抛光机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
应该是不可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11年的车灯,修复完半年多了,效果很不错。

关键一:要有耐心,粗砂纸到细砂纸,沾水慢慢磨,特 ...

那么我现在这个失败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用砂纸磨了重新来一遍,我打磨之后用手摸是光滑的,但喷了之后干了再磨又感觉粗糙了,是我喷得不对吗?喷的时候我觉得做得最错的是来回喷,我看视频教程里面是顺一个方向喷过去的

里面你说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下操作,但X宝上说要阳光下暴晒两小时才行,,,,我是不是理解错了,是应该全部过程操作完成之后再去 阳光下暴晒?

网友E:
看样子是打磨不够,打磨好了,再用角磨机加下图的羊绒球就可抛成透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打磨不够,打磨好了,再用角磨机加下图的羊绒球就可抛成透亮了。

的确是打磨不够,急性子,没有耐性去折腾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我现在这个失败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用砂纸磨了重新来一遍,我打磨之后用手摸是光滑的,但喷了之后干了 ...

紫外线不就是晒太阳,当然手上有紫外线灯更好。

可以重新沾水打磨、清洗、干燥,噴罐晃一会,先往别处喷几下再对着大灯喷,简单喷一遍过5分钟左右根据情况再喷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外线不就是晒太阳,当然手上有紫外线灯更好。

可以重新沾水打磨、清洗、干燥,噴罐晃一会,先往 ...

紫外线灯没有,巴掌大的验钞机里面的哪个灯管算不算?

网友:
以前我那大灯脸不太透明,用布粘牙膏磨磨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外线灯没有,巴掌大的验钞机里面的哪个灯管算不算?

还是太阳晒吧,找个风小、灰尘少的地方,我也是放太阳底下晒的。。。

网友:
没使过修复液,我是用手钻加海绵,抹上抛光膏,直接抛光的,效果不错,很透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做广告工艺的 特别是有机玻璃的, 让他拿火焰抛光机 扫一下,和原厂一个状态,    但是要看手艺  ...

还有这种操作?学习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2个大灯的透光罩换上,啥问题都解决了,换一次用个56年没问题

网友:
抛光真是个细活,不好弄。

网友F:
感觉差不多了,再换个高亮灯泡,下线再换回去(耗电高,对线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差不多了,再换个高亮灯泡,下线再换回去(耗电高,对线路不好)

说起荣光车换灯泡还真是个麻烦事,一定要拆大灯下来才能换,拆大灯又要拆保险杠,非常麻烦

网友:
牙膏配羊毛轮试试

网友(2018-07-05):
这几天看抖音。有用一种什么气体吹的。说是有毒的气体
吹完就像新的一样

网友:
纯技术活。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人搞比较好

网友:
应该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很能没有淘宝商户说的那么好。

网友:
还能修复啊,厉害了

网友:
我也曾经喷过,不会像楼主那样,感觉还可以。

网友(2018-08-09):
打磨的不够

网友:
想知道现在处理的咋样了?是不是打磨的不够?
看抖音上。用一种什么气体一吹。就像新的一样。不知道是啥气体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C:
找做广告工艺的 特别是有机玻璃的, 让他拿火焰抛光机 扫一下,和原厂一个状态,    但是要看手艺  ...

意思是喷了那个漆之后 干透了还要抛光一次?

网友:
看来是个技术活

网友(2020-06-26):
抛光是关键一步啊

网友:
我就是用的熏蒸那种,插电的,效果很好,去美容店弄的

网友:
上角磨机羊毛盘,省时省力,有熟悉的修车店,弄个灯不会咋要你钱的。我觉得买修复液的钱不如直接去店里修。差不多价钱。

网友:
这个就是塑料修复剂,如果效果好就是时间太短,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网友(2023-02-09):
其实没事用旧毛巾,擦下就行了,经常擦一下,就会很亮,不信可以试下,我的旧车灯,没事擦一边,过一个月后,就发现左右明显不一样的,经常擦的明显白多了

网友:
这玩意有效就是不耐用,效果不好是打磨和喷的问题,可以重新再来

网友(2023-07-15):
砂纸还是太粗了,牙膏加布条,反复研磨,效果不错。我修复因生绣卡死的刹车分泵也是牙膏加布头,焕然一新,还不漏油。

网友:
我用过,非常号用。现在块一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个细致活儿,得有耐心,按照说明书上的办。

网友(2023-09-18):
2000目不行,难道要8000目

网友:
不放心,先拿电驴子开刀试试

网友:
我的旧车有一边光也是这样了

网友:
这种大灯修复液可以用   前提是你没有抛光机的话必须要用你几十年的功力手动打磨

网友(2023-12-23):
用过几次.
1没打磨好.
2打磨好没干就喷..
3喷少了

网友:
湿毛巾沾点牙膏,一天擦5分钟,半个月就跟新的一样

网友:
这东西就是打磨抛光的事,一般有工具可以砂纸打磨到2000-3000#以后,再用抛光蜡加小磨机布轮仔细抛光就行,不需要再喷光油

网友:
用3m镜面处理剂抛光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的老福克斯车15年了,大灯有点发黄了,我是在网上买的那种熏蒸的套装,我是直接批大灯拆下来弄的,我的车大灯很好拆的,只要拆一个螺丝,下面有两个卡子,在上面用长螺丝刀压一下就下来了,我想所有的车都是可以直接拆大灯的。有一次我的车换大灯灯泡,那个汽修厂的工人还要拆保险杠,我说可以直接拆大灯啊,后来在我的指导下拆下来了。所以我认为拆大灯要拆保险杠是错误的。
拆下大灯后主要是打磨,我是从240目开始打磨到1500的,说明上说不要打磨得太细,1500足够了。第一遍一定要全部打磨到,要注意按一个方向打磨,打二遍换高一号的砂纸同时换一个方向打磨,要把上一道的印迹打磨没有了,这样直到1500目就可以熏蒸了,熏蒸后的效果非常好。
楼主这个用喷的方法,实际上是喷的一层光固化,让这个填平打磨出来的凹处。所以要晒太阳的,实际上是靠紫外线固化的,冬天的紫外线比夏天强,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的效果不是太好的就没有选择这个。
楼主换那个熏蒸的吧,效果是非常好的,熏蒸到的地方马上就透明明亮了。效果看得见的。

网友:
是你自己没有操作好,我搞的效果很好。

网友(2024-09-04):
要喷灯那种才能修复好,我的就这样弄好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还不如自己3.5元买瓶可乐往上面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