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CH404的磁带部分在播放时有齿轮的咯咯声,

楼主(2018-05-18):
两个都有,刚开始播的时候播放键跳起,倒带几次就好多了,就是这个咯咯声很闹人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齿轮磨损打滑,没配件不好修了。两轮啮合是靠个拉簧,调紧一点试试,不行就把超越离合调松一点,注意;太松会绞带。

网友:
我也有一套这样的机器,也是这毛病,就是电机传动齿轮坏了,掉齿。没法办,我已在网上买过多个。现在家里,还有几个坏的卡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