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可慕IC-R71调谐手轮的拆卸

楼主(2018-05-18):
哪位大师指点手轮咋拆?固定的内六角螺丝已经拆下来了,还是拔不出来。

楼主:
江湖救急!!!!

网友A:
仅供楼主参考。调节波轮要从R71E前总成上拆下来需要很多步骤,基本等于把R71E拆散才行。

楼主:
前面板有两层,要使其分离首先要把手轮从编码器杆上拿下来。

楼主:
波轮是从编码器内部的固定螺丝松开后才能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楼主参考。调节波轮要从R71E前总成上拆下来需要很多步骤,基本等于把R71E拆散才行。

照片能发个大点的吗?

网友A:
介绍一下你大波轮什么毛病,或要修哪儿,从R71E上摘下来没有。

楼主:
编码器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你大波轮什么毛病,或要修哪儿,从R71E上摘下来没有。

编码器松动了。

网友:
经典的机器

网友A:
是白园盘下面的滑动爪松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白园盘下面的滑动爪松动吗?

就是想把手轮和编码器分离

网友A:
圆的大黑拨轮从轴上拆不下来,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大黑拨轮从轴上拆不下来,对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