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张调幅超外差收音机的电路,8晶体管的,谁需要来拿吧

楼主(2018-05-18):
6伏供电,收音部分采用二极管稳压保证收音电路不受电池电压下降和功放电路的影响,确保稳定性,本机静态电流不超过15毫安,额定输出电流不超过100毫安,耗电比较省。除此之外本机输入电压范围极宽,欢迎尝试!中周绕制参考论坛aaa555000老师的帖子。

补充内容 (2018-5-23 09:41):
新图在35楼,烦请各位高人批评指正

网友:
硅管只要把基极稳压就行,集电极接电源是正确的接法,七几年我有一台浦江全硅管收音机(7管)6V供电的,前级1.4V稳压,末级输入输出牛(二极管+3DJ6稳压)电压降到3V还可工作。另外有一种末级是4只管子直偶的,效率比阻容的高。

网友A:
建议稳压用2个1N4148换成4-5个1N4148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稳压用2个1N4148换成4-5个1N4148串联

可以,那样中放的工作点会更高,增益会更强,搞不好还会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中周抽头不该接稳压,该接电源

都可以的,最好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了肯定能响,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太多。

欢迎指正

网友D:
稳压用AMS1117-1.2可能更好。

网友:
一般是变频,中放(有时候第一低放)的管子基极接硅二极管简易稳压器上,集电极仍然接100欧电阻后面。

网友E:
1N4148x2右侧的2.7k电阻太大

网友F:
功放部分,怎么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

6.8k电阻串联基极,信号衰减很大吧?

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部分,怎么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

6.8k电阻串联基极,信号衰减很大吧?

负反馈决定放大倍数,您说的“正反馈”是中点电压调节
电阻取值不太严格,大点小点无所谓,我喜欢弄大一点保证就算音量开到最大也不怎么破音,这个是个人喜好问题,实际应用中去掉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N4148x2右侧的2.7k电阻太大

这个取决于输入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用AMS1117-1.2可能更好。

嗯,一定会更好的,不过收音机没必要弄那么仔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负反馈决定放大倍数,您说的“正反馈”是中点电压调节
电阻取值不太严格,大点小点无所谓,我喜欢弄大一 ...

不是啊

6k8  串联 473  反馈到发射极50欧姆的这个支路,是负反馈的。我看错了

2个电阻(含一个可调电阻)的支路,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啊

6k8  串联 473  反馈到发射极50欧姆的这个支路,是负反馈的。我看错了

哦,原来您看错了啊? 现在明白了就行了

网友G:
想做好机,变频、中放4.5v起步,能到9v最好,两个4148的稳压值太低

网友H:
这个好像是商品机电路吧,什么博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是商品机电路吧,什么博士机

HX108-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做好机,变频、中放4.5v起步,能到9v最好,两个4148的稳压值太低

嗯,反正现在的9018噪声也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一定会更好的,不过收音机没必要弄那么仔细

这个三端稳压IC只需焊三个脚,省去的二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三个元件6个脚,所以从使用上讲还是用这个IC简单,唯一的问题是一般大家都不怎么备有这种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三端稳压IC只需焊三个脚,省去的二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三个元件6个脚,所以从使用上讲还是用这个I ...

芯片肯定比这三个元件贵,不过论性能和节省电路板空间还是这个好

网友I:
硬是要得!做过吗,楼主?

网友I:
看过很多套件收音机检波都把9018的腿焊在脖子上,这个用法有什么深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是要得!做过吗,楼主?

做过,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过很多套件收音机检波都把9018的腿焊在脖子上,这个用法有什么深意?

因为三极管检波效率高啊!可以试试,看似屈才,把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检波不可能用硅管吧?用2AP9又上哪弄这种老货?所以只能这样了,很纠结的一件事,哈哈

网友J:
变频和中放用9018不如用8050,特征频率太高的管子用465中频放大,增益不一定就高,还和放大倍数有关,还有噪声问题。尤其是变频的管子,我试过,用9018有沙沙声,用8050效果很好,检波管最好用锗管,9018导通电压在小电流时也有0.4V.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频和中放用9018不如用8050,特征频率太高的管子用465中频放大,增益不一定就高,还和放大倍数有关,还有 ...

建议不错啊! 的确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三极管倍数高比较好,但是我估计也不会太好,毕竟agc在那控制着了。算了我先试试吧,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三级收音头增益很高,到了二中放这级信号幅度都超过1.4伏电源很多了,所以二中 ...

嗯,我准备提高二中放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多只1N4148的方案可能对放大好些,但是考虑到电池电压衰减的情况下就不如只用2只管子好了,如果采用恒流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做好机,变频、中放4.5v起步,能到9v最好,两个4148的稳压值太低

您好,烦请您帮我再挑挑毛病,方便改进 不胜感激

楼主:
新的电路在这里,烦请各位高人多多提建议,多多批评,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三极管检波效率高啊!可以试试,看似屈才,把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检波不可能用 ...

用个锗高频管的PN结也行,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个锗高频管的PN结也行,不妨试试。

嗯,不过我又改成了锗管2ap9 哈哈哈,天天犹豫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过我又改成了锗管2ap9 哈哈哈,天天犹豫不定的

用3AG高频管代2AP宜用三极管的发射结

网友:
8.4Ⅴ锂电,感觉中放用5Ⅴ更好

网友:
顺便请画个Pcb出来吧,电位器和双连不要放板上

网友:
这就是个普通的单波段收音机而已,没什么新颖的东西效果好不到哪去,也就能响而已。虽然号称8管收音机,决定性能的高、中频部分也就采用了3个普通的晶体管。稳压部分没必要用7806,一只稳压管就可以,低放部分没有必要搞哪些晶体管,一片小功放集成电路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的电路在这里,烦请各位高人多多提建议,多多批评,谢谢

您说,

变频;中放1;中放2;用一个电容滤波,不进行隔离,哪怕串联10欧姆;

会有多大区别,是否更容易自激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说,

变频;中放1;中放2;用一个电容滤波,不进行隔离,哪怕串联10欧姆;

每一级电路肯定要有独立的滤波电容的,串联电阻也可以改善,但是调解中放增益也是一个避免啸叫的方法

网友:
学习中,能设计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