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6P3P与EL34中

楼主(2018-05-18):
想焊一台推挽,不知道6p3p好还是EL34好。各位大师请给一个建议吧!

网友:
阴极恒流源不可取,等效负反馈很大,等效输出内阻增大许多。

网友:
我是买的单端,如果接到西雅士6.5寸喇叭上用6P3好听,接到索尼4寸棕盆上EL34好听。

网友:
做推挽,6p3p相比EL34推荐前者,当然高压版的6P3P-----FU7作推挽更好。FU7更适合甲乙类推挽,功率更大。做纯甲类推挽时,跟6P3P区别不大。

网友:
还是6P3P性价比高一些。

楼主:
FU-7已有一台,想焊一台功率小点的。

网友:
有条件都做一下,比较鉴别。

网友:
当然是EL34好很多,EL34是大盾公司非常成熟的产品,不过价格也不菲。6P3P是仿冒的6L6G。前提是不要买到仿冒的EL34。

网友:
EL34我个人觉得解析力度非常好,费用也不高,适合自己做.个人观点的哦

网友:
不用纠结,装上一个转换开关,两种管子轮换着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FU-7已有一台,想焊一台功率小点的。

已经有FU-7了,功率小点还是试试6P14(EL84)。对实际制作坛内不少,这里只介绍其设计6p14的初衷。
(58年)在最近几年来,我国先后生产了6V6和6П1П两种音频功率放大管,这两种电子管的额定输出功率约为4.5瓦。它已普遍地使用于交流广播收音机和扩音器中。然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音频功率放大管的要求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调频广播方面,由于音频频带宽度比调幅广播要扩展甚多,杂声电平也在极小极限以内,因此需要相应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管的特性,来满足放大器的高传真度、和低杂声电平的要求。
国产新型6П14П输出五极管就是基于上述需要,进行设计和制造成功的。它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选管,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电真空技术飞跃的发展,并为今后生产优质扩音器材和录音器材创造了有利条件。

网友A:
阴极电阻用恒流源,EL34,5881,KT66,6L6,想听谁,拔下来就换。

网友:
按照我不成熟的经验,如果EL34是国产管子,那么建议你放弃34使用国产的6P3P。

如果选择的范围稍大点,是我,就采用西欧的EL84或者PCL86/ECL86管子做单端,普通房间推不太难推的箱子,一辈子可以不用换机了。即使以后有了更大功率的胆机,这台依然可以放书房作为备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用恒流源,EL34,5881,KT66,6L6,想听谁,拔下来就换。

这方法不错~

网友:
国产的EL34还是算了吧还不如6P3P呢!建议6L6GCR就很好